[MACBOOK]
苹果A1278料板维修板号820-3115-B

楼主(2015-04-22):
苹果A1278 三代I5 料板维修
板号820-3115-B

接到一个苹果A1278 进水得机器,原来是在别的地方修过用了二个月又坏了,进水的机器维修后遗症比较多。拿到板子研究了1天,发现是由南桥发出的PM_SLP_SUS_L这个信号没有,测试了=PP3V3_S5_PCH_VCCDSW和PM_DSW_PWRGD,正常情况下这个供电和信号有了,南桥就应该发出PM_SLP_SUS_L这个信号与SMC_BATLOW_L一起去开启待机时候的=PP3V3_SUS_FET和=PP5V_SUS_FET电压,无奈南桥也换了、U7940也换了,对地也没有短路,就是不出PM_SLP_SUS_L这个信号,无奈在网上买了块一样的料板桥、CPU都带的,想接着研究一下。

收到料板以后发现成色挺好,冲电芯片ISL6259被拆掉了,还有USB口供电一个小电感被拆了,其它没有动过。心想试试这块板子能不能修好吧,就动手修修看。先拿两个板子仔细对照了一下,除了一个冲放电芯片和一个USB供电电感被拆了其它得没有动过,还有USB接口有一个有点歪,这板子应该是被摔坏得。补上ISL6259

一通电,大电流把F6905给烧了,拆了F6905从2脚接10V烧,烧了10来分钟竟然没有一个地方烫得,太奇怪了。不知道电源都跑到哪里去了。

测了F7040的对地阻值,给单元供电电路的供电电感不短路

看了图纸从电源接口进来的=PP18V5_DCIN_CONN电压只经过R7085\Q7085\D7005\R7010\R6990 这几个无件,接着动手,把Q7085 S极G极在焊盘上翘起来,只让D极与主板相连,把电阻R7085\R7010\R6990调个方向不和主供电接触到,去掉D7005 ,从F6905  1脚飞线到Q7085的S极,Q7085的G极也飞线接到主板上,接着飞线主供电到R7085\D7005的3脚\R7010\R6990上面。飞完线从F6990测了一下对地阻值恢复到正常值了。

用胶粘住了,看不太清楚飞得线了。

测了一下USB 供电的电感,发现USB也是短路的(板子收到就被拆掉电感是有原因的)
以为是接口坏了,把接口拆了发现还是短路,看来还是板上有问题,
USB接口供电的8角输出电压短路路,9角不短路。把U4600拆了,用刀把8角连 着的脚给挖了,测了一下还是短,还是烧不出哪里热,干脆还是飞线吧,把USB接口供电角1角在主板上挖了一个直径2毫米的洞,把供电1角独立出来,不让和主板接触,用漆包线飞线到U4600的9角,测一下整个世界安净了,阻值450正常了

通电测试电流花花得上,DONG的一声,屏亮了。

把修好的料板装给客户了,他原来的进水的板子还在我这里,我想请教一下,不知道我分析得对不对,南桥还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发出来PM_SLP_SUS_L这个信号。 再接着试试能不能把这块进水得再修好,请指点一下

网友:
苹果看到就慎得慌

网友:
苹果的板子楼主也敢挖洞啊   真是任性的很啊

网友:
苹果板层数多的很阿,打穿怎样的也不知道

网友:
不错很牛功夫很深啊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这个图纸

网友:
N 这样都可以

网友:
厉害啊,厉害啊,我的好好学习啊

网友:
这条线飞得 搞得像S曲线身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