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3换完单电容不亮了。怎么办?

楼主(2015-04-22):
一台东芝L203本花屏。死机掉电。在论坛上看是大电容的问题,就换330单电容,其中一个胆电容和其他的电容焊反了,接上去开机,竟然不亮,然后就把那个电容矫正过来,结果还是不亮,求助,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电容都坏了,还是把CPU座空焊了。
cpu
掉电

网友:
再换呀,换到好

网友:
电容有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你换了几个上去啊 怎么还能换反呢 换个CPU试下吧

网友:
重新换新的上去看看,搞不好烧了什么

网友:
焊反一个电容会烧坏原件吗?修本小白

网友:
首先能亮,应该还是这的问题咯,再换几个咯,还有你吹的时候吹多久?别吹太狠了啊

网友:
现在本本不亮了,我没用风枪吹,用的老铁焊下来的

网友:
换两个,上下各一个330的 不要换反了 ,多试试 拆cpu再上一次 换cpu试试 我也是小白 这个我遇见,也是干点nec大电容的 我是维修学徒 快干两个月了 都是小白 一起交流

网友:
楼上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换电容后要打一下阻值才上电,还有你换的容量够不够

网友:
楼主在换回来吧!

网友:
一般应该是你把附近的原件搞掉了,焊反了改回来不会影响,一般CPU供电芯片会检测到输出短路,停止工作的,如果你改回来还不亮,只能一步一步去查,首先检查CPU供电有没有,然后CPU供电的PG,平台复位

网友:
估计你是烙铁焊的时候把周围电阻弄掉了。你焊了几个电容上去?

网友:
大电容你是怎么拆的,另外就是测量CPU电压出来没

网友:
还是得看下CPU供电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