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不良会拉低内存供电吗?进来看我细说!求答案!

楼主(2015-04-22):
昂达的G31!因为我这里有几块一样的板子!拿了一块好的!用对比法测量!发现好的那块内存供电1.91可以正常跑码!坏的那块内存VCC1.75不行!后来又测量了那一块好的板子!上电既然无复位了?被我测坏了??不是吧!不管了!测到电压1.75!和坏的那块一样!拔掉电源!cmos放电先!重复放电几次!跑码了!跑码内存的电压是1.91!我就郁闷了!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之后找到了一个办法可以让内存供电变回1.75无复位!就是上电时将CMOS跳线跳到复位状态!然后短接开关4秒关机!跳线再跳回正常!内存就会变成1.75无复位!有几次还会有复位不跑码!而且闪复位灯!放多几次电就正常了!但是真正坏的那几块怎么放电都不行!而且内存都是1.75V!这问题有谁碰到过啊!我手里还有几张昂达G31闪复位灯的呢!难道真的是SN不良将内存电压拉低了!

网友:
可以排除IO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32.768K的问题导致的!或者是RTC电路!

网友:
拉低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A:
部分主板的内存供电,可能在跑码后才会正常,这种属于正常现象,例如华硕部分主板,不跑码时内存供电是1.2V,跑码后才会变成1.5V,RTC电路异常也会导致南桥缺少工作条件而不发出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部分主板的内存供电,可能在跑码后才会正常,这种属于正常现象,例如华硕部分主板,不跑码时内存供电是1.2V ...

那这块主板是不是南桥的问题了啊?复位灯闪!pwrok跳!PCI复位也跳!当然pwrok不正藏复位就会不正藏了!

网友:
皆有可能。

网友:
这款主板绝大部分是南桥问题  IO也有导致

网友:
谢谢大家的解答!IO我换过了!应该可以排除I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