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条软排线接法与定义???

楼主(2015-04-22):
led显示器黑屏维修困惑
我们首先看第一张照片,这是一个杂牌子的23寸的显示器,拆开后,看到高压条上的大mos管烧黑了,我就果断的换了,换后,还是纯黑的,没有一点背光。没有头绪了,led平时修的也不多,我就愁了。杂整呢?
然后,我就找了一个万能的高压条,新旧对比了,灯条的软排线是12pin。我从新的高压条看了看,有三个12pin的。-3+9,-5+2-5,-5+2-5。不懂这是什么原理,该软排线应该接到哪里呢?三个全试了,依然是黑屏。
然后,拿了二根灯条,接到刚刚用过的高压条,能亮了,亮的时间长了,新板子上面有几个电阻发烫。
我现在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用上新板子,还是不亮了。软排线是如何接的。可以,一个个测试吗?能否烧了灯条呢?

网友:
今天也改了个,完美点亮

网友:
实在不行 灯条套件一块换

网友:
我都是换一套的,又是LCD灯管一样的接口,多好,,只有2跟线

网友:
你单独照一张灯条软排线的的接口看一下,几条线在一起的为+,剩下的为-的。

网友A:
LED升压板的万能板,并不好做,除了正负极的排列组合,还有电压高低的不同,就LED灯珠的排列组合是很多的,能完美对上的也有,但要看运气了,实在不行,建议换套件

网友:
LED高压板改装,代换说明

1:把升压板所需要的供电、地线、开关信号连接到通用LED升压板

VCC 供电 ON 开关信号 ADJ 亮度控制 GND 地线 (与LCD 高压板连接方法相同)

2:用万用表量出来LED灯条连接线供电是多少条线,分别是哪几条 负极是多少条线 分别是哪几条线

线在多也是 只有正负之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升压板的万能板,并不好做,除了正负极的排列组合,还有电压高低的不同,就LED灯珠的排列组合是很多的, ...

完全支持 上次 我用买的灯条试那种通用的升压板 连烧2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支持 上次 我用买的灯条试那种通用的升压板 连烧2个

实在不行  只有换一套了

网友:
通用升压班 输出端接口定义要熟练明白   搞不好就是接一个烧一个

网友:
还有就是 笔记本屏的少有不同   定义弄明白了 坏屏上的升压电路都可以割下 来 用在其他液晶板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