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A410 A430 通病 本人修了3台了

楼主(2015-04-22):
神舟  A410  A430 通病  本人修了3台了    开机到 0。3——0.5几 反复掉电  你的要是这种情况  直接量PQ12有没有导通   没导通   在测  PR171  有没有 12V 无那就  断线了  飞回去就OK了经验分享 高手不要喷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4964-1-1.html 那位大神在帮我看看 这个机子

网友A:
缺电压的机子表示可以秒杀的飘过。

网友:
我也修了一台优雅A460也是断线。。

网友:
这种问题,还算简单的了。谢谢楼主把通病分享出来,方便我们以后维修

网友:
这种机子应该好修。

网友:
我也修到过神舟的HP640也是这个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这种机子做工一般呀

网友:
暂时还未遇到  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B:
学习一下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电压没有转换出来  虽然能量出来  但楼主分享了就省去麻烦了

网友:
我有一台A420估计也是这个问题 一直没修好 等下去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前两天有个没搞定

网友:
谢分享,这可是保贵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电压的机子表示可以秒杀的飘过。

把秒杀经验分、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一下 下次遇到试试

遇到了就有钱赚了。

网友:
神舟的质量啊。太差了。不过这样我们也是有利益的。

网友:
神州的机子不大好修,板层太差了,做桥容易断线

网友:
下次遇到一定注意,谢谢

网友:
下次遇到直接秒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以后遇到就比较好搞了 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我有一台这个机子。  跟你修的一模一样。  算通病了。

网友:
遇到通病这种机器 知道是通病就秒杀 不知道的要走弯路了

网友:
楼主这个通病找的好。我这有个神舟精盾K480N-I5  D1 的机器,不触发,还没图纸 愁死我了。

网友:
这个机 子CPU 电容 也爱坏吧

网友:
说不定啥时候能遇到 收藏

网友:
运气不错  连遇到三台

网友:
楼主 技术已经很好了 能修这么多的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