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S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5-04-22):
5S进水不开机,用电源接电池端,有点漏电30MA,按开机键开始电流150MA,后来300MA,电流跳动几下后最后变成900MA。开不了机,显示屏不亮,连接USB线无反应,有谁知道的,给个大至方向,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5-4-29 23:30):
仔细看了下,显示屏有显示,只是无背光,只有在开机画面才能看到一个苹果,拆了U23,U3还是电流大,不知哪里还有问题

网友A:
先解决漏电,在一步步修

网友B:
先把射频供电管拆了,5S进水多数这个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射频供电管拆了,5S进水多数这个漏电

J1排插处电阻那都有点氧化,进水蛮严重的,小孩丢到水盆里的,插USB一点清电流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解决漏电,在一步步修

只是漏一点电,不怎么好找哦,能给点指导吗,有空拍个图片给你们看

网友C:
简单的问题,BATT VCC  和  MINA VCC 在这两个电路上烧机,先小电压小电流慢慢要上调,烧机

网友:
松香熏。但是我修过一台6MA(我的手机维修电源有数字电流表头)漏电的华为P6真没有找到那里漏。

网友:
不明觉厉,没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问题,BATT VCC  和  MINA VCC 在这两个电路上烧机,先小电压小电流慢慢要上调,烧机

主板进水图片,有的地方氧化了

网友:
我是个新手 前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