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e1942驱动板上的D478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5-04-23):
如题,有知道的师兄说一下  D478三极管代换,其它板子上面都不好找

网友A:
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最好是上个照片看看。

网友:
楼主报一下管子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最好是上个照片看看。

我想这个是屏供电切换控制的三极极吧

网友:
楼主最起码要给个型号、代码,或传张照片。。。

网友B:
网上找的图,用其它的代换一会就烧了,百度查了参数D478 N 200V 2A 30,但也不知道什么代换好

网友:
这个应该是LED背光驱动电路里的MOS管,你找一个N沟道的参数差不多的场管换上试试

网友:
这个功率大,换其它坚持不到了半分钟就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找的图,用其它的代换一会就烧了,百度查了参数D478 N 200V 2A 30,但也不知道什么代换好

D478 --->AOD478

VDS            100V
ID (at VGS=10V) 11A

SINOPOWER    SM1A23NSU   100V/15A
MagnaChip      MDD1903RH 100V 13A
Fairchild          FQD13N10L     100V/10A
IR                    IRLR3410          100V/17A
                         RU1HE16L       100V/1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