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3T刷BIOS后网卡无法启动

楼主(2015-04-23):
是用ASUS Update在线升级工具刷的BIOS 刷了只好就不行了,求助一下 在线等待

网友A:
估计是你把MAC地址刷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把MAC地址刷没了,

怎么刷回去呢??

网友:
从新刷过吧,论坛应该有!

网友:
我用DMICFG刷过也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方法错误,用AMI刷新工具又提示bios不支持AFU

网友:
重修MAC地址,,论坛以前有人发过工具的!!

网友:
把MAC刷进去

网友:
华硕官网提供的BIOS就这样  真烦

网友:
用什么工具修改???

网友:
RTL 8112L千兆网卡这个网卡

网友:
华硕板有好多版本的BIOS ,有些用最新的不行,用最老的反而就可以

网友:
用 DMI 工具,请参考这个帖子,我才用过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15972-1-1.html
RTL 的说不定还要用 pg8168 ,我有

网友:
应该就是MAC地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