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D

楼主(2015-04-23):
这台机子是进水了 然后处理好了 能亮机子就是给顾客拿回去用了一个月 后来顾客说又不亮了 我拿回来通电电流很高 拆机然后一模到板载内存全部烫手 一量八颗内存全部烧了 然后我最后把全部拆掉了 然后我一量内存供电只有0.76  不知道这个正常不

网友A:
这只有一半呀,是 不 是VTT或REF电压啊

网友B:
如果是VTT的电压是对的

网友:
不对,在查查,内存供电吧

网友:
是不是检测电阻啊

网友:
这个又没有他图纸真的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只有一半呀,是 不 是VTT或REF电压啊

不是阿 是内存供电 这台机子是进水的 刚开始时修好的然后客户拿回去回来就发现板载的内存全烧了 这个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VTT的电压是对的

现在是全部板载的内存都给我拆了 不知道这样内存这边没有负载会不会降低他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阿 是内存供电 这台机子是进水的 刚开始时修好的然后客户拿回去回来就发现板载的内存全烧了 这个真的 ...

虽然这个是板载的内存,但是电压也不会这么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