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笔记本固件密码如何破解

楼主(2015-04-23):
苹果a1278开机显示密码,拆下硬盘也是一样,应该是固件密码不知道如何处理,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还没遇见过这种的密码,一般系统的密码多见

网友:
我前几天还搞过一天1278的,刷下BIOS就OK了,很简单。。。。

网友:
下载个BIOS刷一下。

网友:
基本都是刷个BIOS,你可以的,

网友:
论坛里有BIOS,对照好了板号找一下吧

网友:
最好按照主板板号820开头的来搜索,因为A1278主板有好几个版本。

网友:
这是 BIOS 锁还是  硬盘所啊

网友:
不刷BIOS就发帖了啊、新手嘛

网友:
刷个BIOS应该可以破解,你先去试试

网友:
我们公司专业破解密码的,请联系我就好了

网友:
刷BIOS就OK了,

网友:
刷个BIOS 就好了啊  这还固件密码

网友:
密码在BIOS里面 刷BIOS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好几台了  全是刷BIOS解决

网友:
其实就是BIOS密码

网友:
果然高手多呀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