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55主板 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5-04-23):
技嘉H55主板 触发 不跑码 反复掉电重启 io更换过 BIOS刷过 涛声依旧 有谁碰到过这种问题没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三板斧,到迅维去吧

网友:
他有3 BIOS的 急换M 的

网友:
见到几个了 没弄好

网友:
这种我遇见也很麻烦啊,

网友:
不是会虚焊引起的吧?

网友:
少一个电压引起的掉电重启,认真看看

网友:
就算是不断重启,基本步骤也不能少吧,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到了哪个骤然后就重启呢?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自已知道的信号都测一下,如果还搞不好,就放弃吧

网友:
加焊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好像哪个排阻又坏了。

网友:
像是排阻门事件。

网友:
最简单的你自己搞搞呗

网友(2016-07-11):
主板按流程 还是好修的

网友:
还修什么修桥坏了,我给网吧全换桥好了

网友:
也有刷m位的bios点亮主板

网友:
自己刷个 比噢说
bios

网友(2015-04-23):
技嘉H55主板  触发 不跑码   反复掉电重启 io更换过  BIOS刷过  涛声依旧  有谁碰到过这种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