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 加电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5-04-23):
本子送来能加电,电流有时能到1.2A,屏不亮
拆开C壳, 目测发现集显驱动IC烧崩了,然后连同驱动IC,上管下管全换了。
下图中红圈内更换过的

此类机器好像都是通病,一般是上管必击穿 造成大短,连同CPU一起挂的比较多,
还好此机上管下面烧黑断锡,19V没有窜进CPU,I5的U还是好的,否则客户可能闲代价太大,不一定会修了
发现这类型机器温度比同配置其他机型温度都要稍高,是散热引起还是用料原因还是设计缺陷造成的呢?
修是修好了,既然是通病,换同样的东西下次还是很大几率会坏掉,有没有办法避免呢(最好能撑个半年或更长)
屏蔽集显应该是最好的办法,但是没有资料可查

网友:
用MOS管改装,还可以,我修的没有回来

网友:
这种管真的是易坏的,改了吧。

网友:
我昨天也是修了一台大短的,换上管,CPU都换了

网友:
我也遇到很多类似的情况  估计都是这样修的

网友:
这款机器 一般都是这样子  问题大的 CPU也跟着挂。。

网友:
是啊, 怎么处理啊。

网友:
乌龟壳就是这样的,算是通病

网友:
可以该场馆就可以

网友:
楼主运气好,我遇到3台烧掉CPU的了!其中有一台是CPU能开机,就是不能装集成显卡驱动,装上就蓝屏!

网友:
学习下大神们的经验

网友:
铁壳的管子很爱烧的。在就联想机子上坏的多。换后温度也高。最好用大功茘的管子代换(如CPU旁的管子对最好)。代换后温度就抵了。

网友:
改装吧,我改的没有返修的

网友:
确实是通病啊,CPU没坏就算是好事了。

网友:
我也遇到很多类似的情况

网友:
me ha pasado igual,,,jajajajaj

网友:
这电脑就是温度高。最后没解决

网友:
对啊,这个机就爱坏这里,我修了一台B470也是,CPU也坏了,还好只是个双核的CPU,不然客户可能不修了,

网友:
这管子真的坏的很多

网友:
原来大家在说的乌龟壳就是MOS管啊我还以为是什么东西呢,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也刚修了一台同样故障的,现在能点亮,不能上集显驱动,不知道要不要换U

网友:
我也有修到过这种

网友:
没保护,就这样质量

网友:
来自: 云南昆明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
这机器还是好修的,楼主认真点

网友:
IC一起换了应该可以用半年以上 没换IC就很难说了

网友:
CPU 坏的多..

网友:
楼主运气好,我前两天就碰到一台也是烧这里的了!换后能开机显示,但就是一进系统就花屏,把U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