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C65-M2主板有时不能开机

楼主(2015-04-23):
公司用的一块七彩虹C.NC65-M2主板有时不能开机,放几天他自己又能开机了,开机之后一切正常,也不会死机蓝屏。电源换了一个用一段时间还是这样。测了一下主板电池的电压1.3V.但是这个电池没电了他并没有表现出时间什么保存不住的现象。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是这个电池的电压低引起的还是桥或者IO有问题呢?

网友:
电池电压1.3v,先换电池

网友:
既然发现电池电量有问题,就先更换电池再观察就可以了,不用先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

网友:
你这个是开机风扇不转还是不跑吗啊

网友A:
都不知道你说什么,是开机不显还是不通电?

网友:
现在的板,电池有没有电都可以开机,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不知道你说什么,是开机不显还是不通电?

不好意思,没说明白,是不触发

网友:
楼主换完电池就好了吗?

网友:
cpu座子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