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联想A800刷完机收不到网络

楼主(2015-04-23):
联想A800刷完机收不到信号 ,都刷了两个系统了。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刷机以前能上网吗?

网友B:
基带信息丢失了,要拆机,硬件飞线上设备处理了要

网友:
恭喜楼主,硬件问题

网友C:
看看是不是串号丢了 附写号工具

写码工具 版本1332.00.part1.rar

写码工具 版本1332.00.part2.rar

写码工具 版本1332.00.part3.rar

写码工具 版本1332.00.part4.rar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基带信息丢失了,要拆机,硬件飞线上设备处理了要

刚学修手机 ,麻烦大神教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串号丢了 附写号工具

串号有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以前能上网吗?

刷机之前可以上网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刚学修手机 ,麻烦大神教一下啊。

你没有JTAG设备,给你说了,也没用的兄弟

网友C:
串号有 就是基带有问题 刷官包试下 不行在恢复下出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JTAG设备,给你说了,也没用的兄弟

基带,串号,都 有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号有 就是基带有问题 刷官包试下 不行在恢复下出厂

基带也有,可是刷了不下5 个版本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C:
格式化 重刷  刷官包!! MTK很好搞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格式化 重刷  刷官包!!

格式化手机还是 内存卡哦。

网友:
用线刷 格EMMC

网友:
bootloader版本  未知??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你选的是全格?

网友:
没明白啊????

网友C:
你怎么格式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基带,串号,都 有的啊。

串号是写入Memory内了哥哥,不是写入基带,哦,忘记问你了,你查看下:设置---》关于手机》基带版本,看看有没有基带版本???如果有,证明基带没问题,刷机之前有信号,刷完后没有了,这期间你也没摔过手机,那你就下载之前先format格式化,格式化后在下载程序,你用的下载工具上传个照片我看看,你也可以尝试下我的这个下载工具,联发科MTK的,我这个比较稳定,不知道下载MT6577,能否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号是写入Memory内了哥哥,不是写入基带,哦,忘记问你了,你查看下:设置---》关于手机》基带版本, ...

心在仔细点,慢慢弄,联发科的片子好弄,全格--->在烧程序

网友:
别纠结串号了兄弟,即使没有串号,用移动卡搜网,也会有信号的,而且是满格,MTK的没有串号只会对联通卡造成困扰,抓到联通卡信号一会就掉,不稳定,写了串号后联通卡就信号杠杠滴,这个实验我亲自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格式化的?

储存》》格式化内存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号是写入Memory内了哥哥,不是写入基带,哦,忘记问你了,你查看下:设置---》关于手机》基带版本, ...

没有摔过。

网友:
彻底刷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串号是写入Memory内了哥哥,不是写入基带,哦,忘记问你了,你查看下:设置---》关于手机》基带版本, ...

bootloader版本  未知??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bootloader版本  未知??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bootloader引导程序呀,意思是你刷入的程序,跟你的EMMC不匹配呗,还是你没找到A800的匹配软件呗

网友:
这个工具可以的

网友:
按照这个顺序,在操作一遍,看看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bootloader版本  未知??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你在哪里看到的bootload???下载成功了吗?

网友E:
是不是刷机之前就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刷机之前就是坏的

之前是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哪里看到的bootload???下载成功了吗?

在甜椒刷机里看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格式化手机还是 内存卡哦。

双清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