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代工联想Y470 适配器开机正常 电池不能触发!版主来分析下!应该是通病之一

楼主(2015-04-23):
仁宝代工的联想板子有这个问题  基地一个学员阐述过!可以搜索基地的帖子   现在我发现的这个情况是 按下开关不放VS 能正常了   关键是PR417 PR418 分压不出来!没有分压就没有EN  就不能产生3 V 5V   后面的什么都不可能了!为什么不能分压 是PQ407  拉低这个电压!是什么拉低了PQ407  是ACPRN信号高电平 也就是PQ407  G 高电平了!适配器模式的话 直接产生3V 5V  有了EC ON   通过PQ408来拉低ACPRN  截止PQ407  !  那么电池模式下 按下开关不放或者按下开关放开的瞬间   ACPRN到底是低还是高电平   根据饼哥在论坛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82186-1-1.html帖子里讲诉的那样 电池模式应该是高电平 实际测试适配器+电池开机后拔掉适配器  ACPRN确实抬高了!

现在的关键矛盾  ACPRN信号  在电池模式下 按下开关是不是瞬间会拉低  是个低高电平组合 (这个可能就是时序或者说延时上的作用) 让3V 5V 正常产生 后EC ON 产生  ACPRN抬高了!这样也许就能解释整个过程!

下面坐等高手答复 电池模式下的ACPRN信号问题!或者解答整个过程!充放电芯片已经换过了!

机器使用一切正常  就是单电池不能开机  在群里已经遇到同样问题的 兄弟  取掉PQ407 能解决问题 但不是根本  我们需要的是理论加实际的结果 !

补充内容 (2015-4-24 14:40):
机器修好了   证明了 21楼的说法是正确的    1 2 23 24 4个脚电池模式确实是低电平    !修了这么长 偶然间我测到  VS和 24 DCIN之间只有46欧姆   追查原来是PD101被击穿了  导致VS电压返回了  DCIN

post_deleted

网友:
有没有哪个兄弟 在修G470  Y470的  可以帮忙测试下 单接电池 触发 ACPRN  瞬间是低高 还是一直高!

网友A:
1、6251_vdd单电池模式,不触发时,什么电平
2、ACPRN 在单电池模式,不触发时,什么电平

网友B:
查下PU101的5脚和6脚电压有没有压差,5脚为高6脚为低才能使7脚输出高才能开启后面

网友:
重点排查BATT_OUT

网友:
也许是电池坏了,才引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6251_vdd单电池模式,不触发时,什么电平
2、ACPRN 在单电池模式,不触发时,什么电平

单电池 6251——VDD  和ACPRN 都是低电平  按下开关不松开  全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PU101的5脚和6脚电压有没有压差,5脚为高6脚为低才能使7脚输出高才能开启后面

和这个没关系  这个机器适配器和电池一起能正常开机  开机后拔掉适配器也能开机的  适配器和电池在系统也能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251_vdd单电池模式,不触发时,什么电平
2、ACPRN 在单电池模式,不触发时,什么电平

电池模式下  松开开关键  当然没触发 又都是低电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单电池 6251——VDD  和ACPRN 都是低电平  按下开关不松开  全是高电平

6251vdd是充电芯片输出的,
电池模式,只要VIN没电,按理它也不应该有电的呢。
acprn估计就是被它拉高的。继续等你的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251vdd是充电芯片输出的,
电池模式,只要VIN没电,按理它也不应该有电的呢。
acprn估计就是被它拉高 ...

插电池就有高电平?插了电池不按开关  只有BAT电压 没其它任何电压的啊!按下开关不放 确实是高电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插电池就有高电平?插了电池不按开关  只有BAT电压 没其它任何电压的啊!按下开关不放 确实是高电平

那你要查下6251_VDD哪里来的了
vin在电池模式下不会也有电吧?
qq说吧。速度快
我先吃饭。
你留言
最后要是解决了把记录发过来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你要查下6251_VDD哪里来的了
vin在电池模式下不会也有电吧?
qq说吧。速度快

6521的 24脚DCIN 在按下开关不松还真有11V左右的电压   那个电压什么地方来的呢

网友:
但是VIN是没电压的  PD301一边有 一边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6521的 24脚DCIN 在按下开关不松还真有11V左右的电压   那个电压什么地方来的呢

DCIN哪里来的11V呢。芯片自身内部串路不可能啊。。。

网友A:
电池模式,拆PQ301,看什么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模式,拆PQ301,看什么状况

应该没用  因为PD301另外一边是没有11V左右的  就是说WIN没有11V  !我拆掉看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池模式,拆PQ301,看什么状况

确认了   拆掉PQ301  按下开关不放 DCIN还有11V左右的!就是不知道哪个11V 哪儿来的!基地没有G470在修?可以对比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认了   拆掉PQ301  按下开关不放 DCIN还有11V左右的!就是不知道哪个11V 哪儿来的!基地没有G470在修? ...

没有。。。。只能等你的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