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碎屏的问题!!!

楼主(2015-04-23):
请问各位大侠,屏碎了还能用点屏套件去点吗????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肯定可以啊

网友A:
你可以量一下平电路有没有短路,没有的话就可以试试看

网友:
能点,但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B:
屏都太碎了,直接就放弃了,还点它干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都太碎了,直接就放弃了,还点它干啥,,,,

想测试驱动板的好坏,不敢用好屏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量一下平电路有没有短路,没有的话就可以试试看

量哪块啊??能说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
只要屏不短路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测试驱动板的好坏,不敢用好屏点

既使驱动板有问题也不至于烧屏吧。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价值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哪块啊??能说具体点吗???谢谢!!

屏供电短不短 就是5v   还有其他电容短码

网友:
可以,没有短路就行

网友:
直接点好屏就行了,只要屏供电电压正常就可以点好屏

网友:
都碎了 你还点它干嘛?

网友:
屏碎的地方不大,还是能当测试屏用的

网友:
直接扔掉算了,要也没有用

网友:
碎了还点它做什么呢?实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