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牌数字万用表VC-890C++电阻档出现问题。求思路

楼主(2015-04-23):
胜利VC-890C++可能给人用电阻档测电压,现在问题是:打到20K档显示2.06  200K显示0.19  20M显示000     其他功能都行。求思路

网友:
这个是890C 图纸  不是890C++

890C 数字万用表电路图1.pdf

网友:
楼主拆开清洗U片试试,拆的时候要先做记号或者照相啊,原因你懂的。

网友:
我的表也出现这种情况,表盘打到直流20V档,屏就会显示012,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表坏了?但其它的档位又正常!

网友:
保护电路三极管挂掉了,换

网友:
测量表不行,换个吧呵呵,。

网友:
检查一下逻辑芯片及周边元件呀,我之前的也是这东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