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0.8V 上管g极1.4v 正常吗? 不正常会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5-04-23):
CPU供电0.8V 上管g极1.4v 正常吗?  不正常会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上管G极1.4V肯定不正常啊最低也要达到 16V吧     G极不正常的话  可以查一下 自举电容 电阻和芯片本身

网友:
如果放的是假负载,这个电压算正常。如果放的是CPU,那就要好好看看了,从CPU供电芯片入手吧。芯片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