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41g不触发,不开机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5-04-23):
在进入正题之前要首先感谢“华中电脑玉林店”的一篇精华帖子的帮助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9413

ACER4741g不触发,不开机的维修过程

机主说该机有大半年没用了,想用的时候就这样了,开不开机,一看到这机器我就心花怒放,这不是给咱送钱来了吗,根客户沟通完毕,报价200,留下电话让他等,电话。
客户走后心想,这是典型的主板电池没电的现象啊,应该是这种机器的通病,麻利的拆开机器,

测试电池果然没电了,换电池

可没想到的是,换了电池还不触发,不过也没着急,这机器还有另外的一个通病,ECBIOS,

下载了程序,刷写完毕,引用流行语“太TM任性了
还是不触发,刚才还头脑发热,热血沸腾的,这下可有点凉快了.看来还真要下一番功夫不可。上论坛来看看吧,看到了“华中电脑玉林店”的一篇精华帖子
里面讲的非常详细,如获至宝啊!!!!赶紧下载了一份图纸。开始真正的维修工作。

首先测试开关按键有高低高跳变,正常。
接下来测试EC14脚有高低高跳变,正常。说明开关触发信号已经进入到EC里了。

测试EC101脚也有跳变,说明EC也已经发出了开机信号给南桥。

下一部就改南桥发出S3  S4信号完成开机了,可是测试为0
说明开机的过程卡到南桥了,下面该检查南桥的工作条件了。

检查发现

SRTCRST有,RTCRST 没有, 其他条件没发现异常
RTC_AUX_S5  5V电压通过上拉排阻RN55后产生了这两个信号进入南桥的
测得排阻的1,2脚有5V   3脚有5V  4脚为0.2V  ,人为表笔将3,4脚短接后,电压就都变成0.2了,测量排阻的阻值正常,3,4脚对地阻值也都基本正常
分析有2种可能,第一是南桥坏了,第二是C530有问题。考虑到机主是放置了半年后出现此故障的,南桥坏的可能性不大,于是先对其电容下手

发贴之后才发现此图中电容的红圈不明显,请朋友们点击看大图

拆掉C530后再次测试发现RTCRST来了,按电源开关可以触发了。
在论坛中查找资料的时候发现有这样一个发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5286-1-1.html

里面说他修的一台4741g也是不触发,刷南桥BIOS好了,本人感觉很神奇,个人认为好像没有道理啊。
我还特意测试了一下EC BIOS和南桥BIOS  前者在触发前是有电源供电的,然而后者在触发之前是没有电源供电的,因此应该是不参与触发的。
以上只是个人见解,请高手给予正解。
附上图纸一份
宏基4741G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多谢分享经验。好在这里只有一个电容,否则,是不是又要烧鸡了啊。

网友:
  好技术  捣乱的电容

网友:
应该是吹热了南桥附件的电容,导致暂时修好了

网友:
电容已经换了,半个月过去了,客户客户未反馈异常情况

网友A:
LZ维修过程跟我很相似,先杀通病,没戏再查条件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刷南桥BIOS好了,本人感觉很神奇.
真很正常,维修就是这么怪,有的时候就是莫名其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维修过程跟我很相似,先杀通病,没戏再查条件

好像维修思路就是这样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维修思路就是这样吧

呵呵  其实也差不多。这样修起来快多了。要是一上来就查耽误不少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其实也差不多。这样修起来快多了。要是一上来就查耽误不少的时间

对呀,这就是师傅和徒弟的区别

网友:
一眼就看到了红圈

网友:
好厉害的帖子啊,我何时能修的这么快就好了

网友(2019-05-09):
看标题我还以为是干滤波电容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