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04-23):
Y460 I3 的cpu ,不定时掉电,有时开机几小时掉电或者死机,有时触发掉电,掉电电压不定,0.03 ,0.05,或者1点几掉电,刷过bois, 这机器有通病吗

网友:
我是小白,个人觉得是不是应该测测滤波电容,看看有没有不良的。

网友A:
这个机器听维修站的同人说要贴绝缘胶布,否则静电干扰会引起故障

网友:
是不是 哪里虚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听维修站的同人说要贴绝缘胶布,否则静电干扰会引起故障

朋友,请问下是贴在哪个位置啊?手头上刚好有台这个机器

网友B:
温度高了,你把显卡干 掉改集成就好,打开图纸,搜一下DIS,在EC 一人脚上,移一下位置,显卡拆掉就行,祝你好运

网友:
现在手上就有一台外设都排除了,进PE也会掉电,跟BIOS有关系吗

网友:
供电的问题吧,查查3b5b

网友:
Y460 的通病就是显卡

网友:
显卡把 这个显卡坏的多

网友:
这个机器温度不是一般的高啊  比当年的V3000还烫,多半是显卡烧坏了  换个试试把

网友:
有没有修、好的呀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估计是显卡了

网友:
按时序查下,看看有没有被拉低的

网友:
我这个机器也是这样,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认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高了,你把显卡干 掉改集成就好,打开图纸,搜一下DIS,在EC 一人脚上,移一下位置,显卡拆掉就行,祝 ...

直接去掉显卡供电的开启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