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3 M3不吃卡连线 图

楼主(2015-04-23):
小米3换屏无信号可以试试这种方法,1版本不匹配的将图中突起部分打磨掉,非版本问题在突起部分贴绝缘胶带即可

网友:
是什么原理?

网友:
有没 小米 3电路图啊.

网友:
一直在用 没出过故障 呵呵

网友A:
不认卡就是线断了?

网友:
什么意思,是需要飞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认卡就是线断了?

不知道补焊行不行

网友:
这样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