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进水已经清理,蓝屏

楼主(2015-04-23):
滚动条蓝屏重启,有时能进pe,在线等

网友A:
不要着急修了,放在通风处,明天再放在太阳底下晒晒再用看看

网友B:
清理完后记得用吹风机吹吹。

网友:
用焊台烤一下
应该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着急修了,放在通风处,明天再放在太阳底下晒晒再用看看

谢谢,试试

网友:
今天没有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理完后记得用吹风机吹吹。

吹干了,主板也差不多完了,吹风机吹出来的风,带电离子的,还是用风枪吹.....或者说太阳晒

网友:
如果桥里有水 是会这样的

网友:
板子吹干在试试看看

网友:
再仔细看看有没有腐蚀

网友C:
试了,不行啊,悲剧

网友:
重点检查进水的地方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电阻腐蚀

网友:
或者查一下内存电路

网友:
内存查一下主要主要工作电路

网友:
在BGA上烘一下多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了,不行啊,悲剧

放两天再试试,不行再说吧

网友:
会不会散热器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