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Z97 GAMING 5自动上电之后掉电维修,小白也能看得懂

楼主(2015-04-23):
最近很忙,都没空发帖子,昨天修了个一片比较经典的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口水不多,直接进入主题。
主板型号:MSI Z97 GAMING 5
板号:7917-1.1           来个全照

   故障:同事讲此主板掉电,换过IO跟南桥还不行。
   实际故障:自动触发,跑数到一半掉电,按开关无反应(注:MSI主板一般不会自动触发,DELL,HP等品牌板在插电之后会自动触发然后掉电,这个是正常的,按开关开机可正常使用)。
   故障分析:自动上电,最直接故障就是开机电路有问题。
    测量:万用表直接往开关排针上一测,我滴乖乖,只有0.18V, (此图是我维修好之后弄回坏的故障时候拍的,因为刚开始没想过要发帖,所以电压不一样)。不用讲了,问题就是它。排针电压才0.18V,插电瞬间低点位就到IO去了,开机电路开始工作,由于排针持续保持低点位,相当于按着开关不放,等于强制关机,所以跑数跑到一半掉电。
    既然找到问题了,那就看下电路图吧(没有那么多时间跑线路,而且开图纸修的快)。
看了下点位图,总体线路是这样跑的(图中白色长长的线路就是)
打开电路图,开关脚旁边的电路   开关脚电压由电阻R722接电源5VSB所得,R722测量没有损坏。开关脚信号经电阻R723一路到IO第61脚,   另一路到电阻R186之后是到一排测试点。 ,电路图
实物图 (有些主板这些测试点是暴露出来的,这个板没有露出来)线路上没有接电容,唯一一颗电容C544没有装料,看上图。
    到这里,我们要分析下,电压没有了,什么地方会引起。
1.开路。电阻R722损坏,导致电压没有过来(此电阻无损坏,上面已经讲明)
2.短路。
①IO损坏导致电压被拉低(IO以更换,可以排除)
②主板漏电
  分析结果最后确定,很有可能是主板漏电引起,为了判断是否主板漏电引起,直接断开全部电路,接线。把R723一端断开(记住,这里要断不是连接开关排针的那端)          把电阻R186断开      把IO  第61脚翘起, 插电,不自动触发,排针电压OK了, (这里的电压正常就是4.69V,经测量过多片主板得出结果),上电,主板一路跑数,最终显示   现在可以完全确定是主板漏电引起的了,由于我们外观比较注重,所以不可以飞线,根据上面电路可以看出,电阻R723之后信号分成两路,一路到IO,另一路到R186之后是一片测试点,此路可以不要。一刀割断这边电路,看下是不是这边的问题,要是这边问题,割断一小口,外观是看不出来的, 给主板一刀后接回原来的电阻,焊好IO,上电一切正常,此板到此维修结束。附带一张进系统的图片
       总结:维修过程中,很多都是小故障引起的大问题。只要耐心细心冷静分析,跟着最基础的电路去做,基本上都可以修的好。希望这个案例可以让小白学到一些,让中等技术人员注意一些,让大师傅们关注一些(多关注下基础较差的人,忘记哪位版主说过,高手们的简单维修对别人都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还有一例,是笔记本的主板,ACER的ZQ1的板子,同事说换了两个显卡,一个南桥,进系统打上显卡驱动就不显示。我拿到手上把所有数据线打了一下,发现显卡到CPU的一组线,一根0Ω,正常应该是786Ω,问题就出在这里。实际上这种问题无论是小白还是高手都知道要测这个地方,但是往往很多人会认为换了两个显卡觉得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吧。实际上往往太过于自信反而误导自己,希望小白们要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测试,就算技术好的人,往往挂在细节上的最多。

此板图纸不能上传,请大家理解。

觉得好的,大家多多支持,评分不扣自己分数的,当鼓励下,发这么长的帖子也不容易啊
笔记本插电自动上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4041-1.html

网友A:
简直大神 我这技术基本可以回家喂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直大神 我这技术基本可以回家喂猪了

这个只是多注意一下,多分析下,你也是可以的。

网友:
技术不错呢 顶起  图纸分析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楼主 学习一下。

要一步一步从简单查起,细心耐心,基本上都可以搞定。

网友D:
能教我用那个点位图吗?

网友E:
亮点是Z97的板子只配个G3240的CPU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亮点是Z97的板子只配个G3240的CPU

测试的CPU要那么好做什么?两年前我修H61用I5的CPU来测试,后来烧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教我用那个点位图吗?

这个点位图没跟你讲过怎么用?去我那个图纸贴那里看,我也忘记写在那一页了,有口述在那边。

网友F:
电阻R186只到测试点吗?直接拆掉岂不更好!

网友G:
楼主,图纸分享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图纸分享一下啊!!

不好意思,这个图纸不可以分享,不好意思。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电阻R186只到测试点吗?直接拆掉岂不更好!

电阻R186 在这里只是起到信号通讯桥接作用,直接拆掉R186和断开本身一端到测试点的线路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电阻R186只到测试点吗?直接拆掉岂不更好!

或许是我上面描述的不清楚吧。电阻的那一端链接测试点的那边没有问题,出问题的是在电阻那端跟R723相连的那部分电路,如果是测试点后面那端有问题,确实只要拆掉电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阻R186 在这里只是起到信号通讯桥接作用,直接拆掉R186和断开本身一端到测试点的线路是一样的效果.

电阻R186的后端连接测试点的那部分没问题,问题出现在前部分,所以要割线,断开电阻那部分没有意义。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或许是我上面描述的不清楚吧。电阻的那一端链接测试点的那边没有问题,出问题的是在电阻那端跟R723相连的 ...

我还以为是测试点那里漏电呢!

网友I:
楼主技术不错的说,加分鼓励,再接再厉!多多发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还以为是测试点那里漏电呢!

恩,测试点漏电的应该也有的。模糊中记得修过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技术不错的说,加分鼓励,再接再厉!多多发帖子。

多谢支持,你的加分是我无限的动力。呵呵

网友J:
我只要楼主的图纸和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只要楼主的图纸和点位

实在帮不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教我用那个点位图吗?

F3到F8放大缩小(实际上F几到F几我也不记得,因为没有全部用上),鼠标值哪里就放大哪里。右上角有个小图,点哪里就显示哪里(我都不用那个地方)。小图下面有三个按键,第一个是看元器件位标,如R111,C222,U10。第二个我也不知道做什么用。第三个是看线路的,点第三个按键,鼠标右键去点点位图的线路,就会整条线路显示出来。最下面有一个小小的输入栏,从那里输入你要找的信号或者是元器件位标,也可以在图纸上显示出来。

网友K:
楼主在哪里上班,求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在哪里上班,求学习

在论坛学习就好了,我也是在这看到好多精华啊,版主们对电路的分析很经典,还有很多大神们的精华帖也很不错啊。

网友L:
这么好的贴子希望楼主多发些,让我们大家都有学习的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么好的贴子希望楼主多发些,让我们大家都有学习的机会。

共同学习,共同发展,只是平时维修过程的一个总结,你也可以。把经验分享下。

网友M:
对V星的主板维修还算有心得。。漏电的实在没有修到过。。可怜我修V星的主板只用过图纸加跑线。。。

网友N:
这主板看起来弄高端大气上档次的

网友O:
竟然挑逗我们! 写了帖子不让看看这么高级的图纸!呵呵    楼主可以传授点经验吗! 你的图纸在哪里搞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是多注意一下,多分析下,你也是可以的。

能加个好友么?请教大神啊

网友P:
都这里厉害了,资料那么全, 还有示波器啊, 我都没1155CPU, 这样板子都没修过,

网友:
楼主分也给你加了 图纸分享下呗

网友Q:
为了这个主板  真累了

网友:
我看懂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的CPU要那么好做什么?两年前我修H61用I5的CPU来测试,后来烧掉了。

哦,我以为是客户自已的U,呵呵

网友:
楼主思路非常明确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为了这个主板  真累了

没办法,为了修复率,必须拼。

网友:
楼主说的很好  大白也看明白了

网友:
简直是大神啊 !!!!

网友R:
R186后面全是一排测试点,是这里漏电了啊?

网友:
楼主  图纸和点位图发出来分享一下啊。。。

网友:
这个就有的修吗

网友:
大神都比较心细啊,像这种我们一般都没有想到,顺便问下在哪里能找得到图纸???

网友S:
是不是电阻R186那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R:
R186后面全是一排测试点,是这里漏电了啊?

不是这里漏电,是电阻R723到R186之间漏电,如果是测试点漏电,直接去掉R186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S:
是不是电阻R186那边的问题?

是电阻R723到R186之间的问题

网友T:
开机针电压不对, 一修哥就把桥  IO干了,太鲁莽了还好被你接手

网友:
主板漏电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
主板漏电我是醉了

网友U:
会不会是过孔的时候漏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会不会是过孔的时候漏电了

有可能也说不定,中间有两个过孔,不过整条线路都是没用的,在分叉路口就直接整条不要了。

网友:
楼主讲的很好,可惜真正的故障点还没找到,一刀切,给人一个迷

网友:
” 希望小白们要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测试. “

不要存懒惰的心理。多动手实践。

网友:
显卡到CPU数据线一根0欧,是CPU的问题?显卡换了两个应该不是显卡拉低的吧。

网友V:
图纸加点位,这两样真是修板神器,修很多板都找不到图纸

网友:
R723到R186之间的问题吗。还是PCB半层短路了吗???

网友:
这个板子  好新 楼主 富啊 有点位图和电路图  还换了南桥和IO    富啊  分享哈图纸撒

网友:
楼主 把图纸奉献出来   好人有好报

网友W:
V星还有点位呀,我怎么没有,,请问,你的点位和点位软件在哪里下载的?用华硕点位软件能打开么

网友:
土豪啊,V星的点位和图纸都有啊,分析思路很清晰,像我这 样的小白都基本上能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W:
V星还有点位呀,我怎么没有,,请问,你的点位和点位软件在哪里下载的?用华硕点位软件能打开么

跟华硕的点位图软件不一样,不可以通用。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5980-1-1.html这里图纸有70份左右,点位图有65个左右,点位图软件这里面也有,需要的话去找找吧。

网友:
路过学习,楼主技术好全面呀!

网友:
LZ的技术真心不错,在你这里学到了很多!

网友:
板子未过保吧

网友:
主板线路漏电这种现象很少见,在很旧的主板见过一次。

网友X:
楼主,技术那么好有没有上电时序偷偷分享下给小白?

网友:
大神级的手艺!这都让你发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X:
楼主,技术那么好有没有上电时序偷偷分享下给小白?

论坛上有很多上电时序,或者你可以去看版主的几个帖子都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图纸为什么不能共享,是保密?

网友Y:
大神啊我这技术只能回家修地球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B:
跟华硕的点位图软件不一样,不可以通用。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5980-1-1.html这里图纸有70 ...

谢谢。但是我下载了,里面好多要密码,但是没说密码多少,。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W:
谢谢。但是我下载了,里面好多要密码,但是没说密码多少,。郁闷

名字后面有个括号,括号里面就是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直大神 我这技术基本可以回家喂猪了

我也要回家了。,。,。,楼主很有爱心

网友:
这个主板应该断线一起的问题,在CPUFAN旁边有一根线氧化发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对V星的主板维修还算有心得。。漏电的实在没有修到过。。可怜我修V星的主板只用过图纸加跑线。。。{:4_13 ...

有图纸就已经很不错了,很多时候没有图纸,遇到普通问题还好,遇到变态问题就死定了。特别是笔记本的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P:
都这里厉害了,资料那么全, 还有示波器啊, 我都没1155CPU, 这样板子都没修过,

这个板子出不久,都在保内,一般不会到市场上去维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N:
这主板看起来弄高端大气上档次的

Z97大板,那还用说,用起来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竟然挑逗我们! 写了帖子不让看看这么高级的图纸!呵呵    楼主可以传授点经验吗! 你的图纸在哪里搞到的啊 ...

经验我已经把怎么维修这种问题分析写在帖子里面,也算详细吧。有哪些分析的不好请留言给我,我添加上去。

网友N:
引用 网友B:
Z97大板,那还用说,用起来杠杠的

Z97的不在保修范围内吗?这修过还能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T:
开机针电压不对, 一修哥就把桥  IO干了,太鲁莽了还好被你接手

一修哥只看到掉电,不知道自动触发才是问题。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V:
图纸加点位,这两样真是修板神器,修很多板都找不到图纸

是啊,很多情况下图纸都没有,台式机主板靠靠经验去维修大部分修的出来。笔记本就不好搞了,电路都不好跑。

网友:
是的,在保内的主板,这种主板都出不久,都在保。

网友Z:
这板挺新的。桥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大神啊我这技术只能回家修地球了

修地球的时候带上我啊,哈哈!不过现在让我们先研究修主板吧。论坛上有好多好东西,例如电路时序啊,电路讲解等等,看懂了,就一起修主板比较实际哈。

网友:
引用 网友N:
Z97的不在保修范围内吗?这修过还能保吗?

在保修直接,一般不要看出外观有问题肯定可以保修啊。我这个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Z:
这板挺新的。桥都换了。

没办法,遇到了,就必须搞。

网友:
思路才是最重要的啊

网友Z: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遇到了,就必须搞。

一般这种桥应该不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Z:
一般这种桥应该不那么容易坏的。

要看故障,也不好说,我这边维修好多都是短路的主板,一换换一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直大神 我这技术基本可以回家喂猪了

你以为猪弄求好喂呀,比修主板难!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的图纸是怎么弄到的,现在一线品牌的板子图纸很难搞到,特别是华硕的主板,较新的板子电路图根本找不到,我是新手刚刚开始学习,图纸对没有经验的新手是很重要的,想请问下楼主这个是不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机密是不是要有其它的特殊渠道才弄得到。

网友P: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出不久,都在保内,一般不会到市场上去维修。

V星7788   挡代码到78  是什么情况 外设都拆了,BIOS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V星7788   挡代码到78  是什么情况 外设都拆了,BIOS刷过了,

没遇到过档78,看下+CPU_GFX这个电压出来没有,USB供电,USB接口对地阻值,还有内存供电,芯片组供电那些要确保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P:
V星7788   挡代码到78  是什么情况 外设都拆了,BIOS刷过了,

或者试一试插独立的显卡会不会显示。

网友P:
引用 网友B:
或者试一试插独立的显卡会不会显示。

这个我试过了,我知道6系列有 喇叭叫不是不过内存,是要插显卡才显卡,这样表示集显出问问题,我一把用示波器测一下集显波形,有有没有,考虑刷BIOS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P:
这个我试过了,我知道6系列有 喇叭叫不是不过内存,是要插显卡才显卡,这样表示集显出问问题,我一把用示 ...

BIOS还没刷过的话就先刷个BIOS咯

网友P:
引用 网友B:
BIOS还没刷过的话就先刷个BIOS咯

那个早就刷过了,我刷了2个,而且我用自己芯片刷的,板子的BIOS不会冻得我,我是有6系列不集显供电,喇叭会报警,提醒你插显卡可以显示,你就去刷BIOS

网友AA:
R186 阻值有问题吗?

网友:
LZ这板子很新,图纸在哪里搞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那个早就刷过了,我刷了2个,而且我用自己芯片刷的,板子的BIOS不会冻得我,我是有6系列不集显供电,喇叭 ...

哦,终于看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R186 阻值有问题吗?

这个电阻有没有问题都不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上有很多上电时序,或者你可以去看版主的几个帖子都分析的很详细。

好的,谢谢

网友:
这么高级的主板还没有见过,太牛了!

网友AB:
楼主写的很详细 理论功夫很高深,我们小白看的很过瘾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楼主写的很详细 理论功夫很高深,我们小白看的很过瘾

对大家有帮助就好,就怕发一些大家都懂的东西就没意义了,呵呵

网友AC(2015-06-14):
这板下了,很大的功夫,IO   桥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C:
这板下了,很大的功夫,IO   桥都换?

是的,IO,桥都换了

网友:
R186是接哪里啊

网友:
楼主无私点贡献图纸嘛

网友:
你看到图片在主板背面那些测试点了吗?就是接那里的

网友AD:
引用 网友B:
是电阻R723到R186之间的问题

他们之间还有电路?看你的图纸好像他们之间是直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楼主基本功比较扎实

相当扎实,

网友B:
引用 网友AD:
他们之间还有电路?看你的图纸好像他们之间是直连的

中间就是直连的,所以才断掉这个地方,主板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就是直连的,所以才断掉这个地方,主板漏电

嗯嗯 明白了

网友:
楼主非常厉害,值得学习

网友AF:
楼主思路清晰,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楼主思路清晰,向你学习

共同研究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