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S3怪问题

楼主(2015-04-23):
网吧送来4片H61-S3 REV2.0主板,故障通电一下又自动断电上电,不跑码,无意间刷了1.0版本的BIOS能正常使用,进系统能够都能正常使用,应为是网吧的用无盘系统,必须要2.0版号的BIOS,但是刷2.0的官网所有版本死活不行,故障还是一样,找了另一块好的主板用2.0的BIOS又能正常,有点想不通了,这几片有问题的主板,用2.0版号的任何一个版本的BIOS均是上电断电在上电,但用REV1.0版号的BIOS又能正常使用,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求助各位大师帮忙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每 个版本BIOS里面修改过不同的东西,并且网吧版使用的BIOS功能会更完善,所以主板有一点点小问题都会保护。

网友:
看样子我明天也要去搞搞我那片技嘉的,刷个别的BIOS试试

网友:
刷1.0的BIOS看能不能网卡启动,可以的话就先这样,等问题大了再修,现在很难排查是哪里的问题。那个板子不能插诊断卡!!!

网友:
是不是版本不一样啊。

网友:
CMOS放电试试看。

网友:
一般都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