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求助】 LG W1942seu

楼主(2015-04-23):
                                                                  今天接到一台显示器  不通电  拆开后发现U101已经完全焦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也不敢乱换。                                                      有没有哪位大神能告诉我  那个具体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感激不尽啊  客户催的急。

网友A:
跑线路画出局部走线图与常见的典型电源图纸比照,参考相似的图纸中芯片的型号代换。

网友B:
这个是那六角的模块吧

网友:
查一查吧,是不是那个TOP系列的模块

网友:
换通用版啊

网友:
一般top2XX喜欢用这种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线路画出局部走线图与常见的典型电源图纸比照,参考相似的图纸中芯片的型号代换。

这个好友难度

网友C:
在X宝上找着板子,然后看看

网友:
上某宝问下卖家付点咨询费

网友D:
用迅维的通用模块换吧

网友E:
画出这个元件的电路图是不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那六角的模块吧

是六角的模块 换了店里所有的六角的   换上去  300V都直接短路了。没敢上电

网友F:
上万能的阿里巴巴  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画出这个元件的电路图是不难的。

画不出来这个元器件的电路图    能画出来局部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X宝上找着板子,然后看看

看了淘宝了。 画面都好模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迅维的通用模块换吧

  昨天已经订货了  之前的全用完了

网友:
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在换板吧    能修出来才有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万能的阿里巴巴  问

问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