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液晶显示闪一下灭

楼主(2015-04-23):
三星的显示器亮一下就灭,什么原因 ,有时候是好的
三星

网友:
供电 高压 灯管 都有可能的

网友:
灭后指示灯还亮不?是什么色?告诉大家,电脑中毒了也会如此。

网友:
灯管 高压线圈 滤波电容

网友:
大家说的对 査査看哦

网友:
故障应该在电源板 好好查查

网友:
灯管坏打火保护了

网友:
原因非常多 这个要根据经验 能量说明供电基本正常问题多是出在高压部分或是灯管,具体得查高压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高压去保护试试 不然看下灯管是不是没用了

网友:
灯管线烧断了吧

网友:
外接灯管看灭不灭 灭为高压板问题 不灭为灯管问题

网友:
来自: 吉林四平
什么型号啊 。要是1943的话就是高压变压器坏了。T220 或者是什么E220的话就可能是灯管坏了

网友:
三星 很多都是 灯管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