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50 外接有显,内接无显

楼主(2015-04-23):
拿过来的是是嘟嘟2声,应该是显卡问题,重植后,不报警了,而且外接有显,内接无显。换了屏了还是一样,后面发现,有一个零件掉了,因为没E50的图纸,只能有E40的,应该是很像,但不完全一样。看点位图:是PQ14,后来按图纸上的型号换一个上去,电流上到0.6A后,掉回0.01,不能再触发!换一个ME2N7002E后,又跟原来,外可以显示!

网友:
上面这个图PQ14有什么用,大家说说看,谢谢

网友:
有没有它,PU9的第6脚都是1.1V

网友:
正常来说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会影响EN

网友:
IO带不带程序,刷下BIOS,

网友:
这个也关BIOS的事??

网友:
PU9是给显卡 LVDS 1.8V 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