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大神们一个问题,修到精英ic780m a2的主板了,解决不了

楼主(2015-04-23):
首先先提问:
问题1:精英ic780m a2,上电代码00,但是过一会儿CPU发热了,感觉它已经工作了,CPU发热能说明CPU开始工作了吗???
问题2:精英ic780m a2,正常上电了,CPU也有温度了,短接重启,也有复位,但是还是卡00不过??头疼啊BIOS也刷过了,还是不行

大神们谁有修到过给指点指点咯,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CPU发热不代表CPU工作了,只能讲有电流经过CPU内部。不跑数还是要根据时序来,供电时钟复位,如果三大工作条件都正常的话,要好好的去查下AD线。

网友:
一项一项测测呀,看都正常不

网友B:
按照时序一歩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发热不代表CPU工作了,只能讲有电流经过CPU内部。不跑数还是要根据时序来,供电时钟复位,如果三大工作 ...

这个板子测过了,都正常着,只有CPU的时钟一个是0.99一个是0.98,,,不知道正常吗?我记得应该是0.4左右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时序一歩步查…。

这个板子测过了,都正常着,只有CPU的时钟一个是0.99一个是0.98,,,不知道正常吗?我记得应该是0.4左右哦

网友:
CPU发热不能代表CPU正常工作,只能说明供电有电压了。

网友:
三个步骤 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