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85 Pro 3通电自动开机!!!

楼主(2015-04-23):
电源线是插在排插上的,按了排插上的按钮,没有动主机开机键就自动开机了,求助啊

网友:
前段时间一切正常,现在昨天装了个win8.1就这样了

网友A:
自动开机后能顺利进入系统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动开机后能顺利进入系统吗?

可以,就是不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CMOS电池扣下来放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就是不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把开关针拔了也是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CMOS电池扣下来放放电!

需不需要短接一下COMS跳线?

网友D:
这种情况先去拔掉机箱的开关线,看下会不会自动触发。还会的话测试下开关排针的电压在按排插开关之后的跳变情况。如果没问题,要去查IO跟南桥那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先去拔掉机箱的开关线,看下会不会自动触发。还会的话测试下开关排针的电压在按排插开关之后的跳变 ...

受教了,感谢,,

网友:
希望对你有帮助,祝你早日修好。

网友:
这种问题很简单的,你不是做维修的吗?

网友:
BIOS设置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