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试笔记本屏的好坏???

楼主(2015-04-23):
各位师傅,大家好!!!请问测试笔记本屏的好坏有什么好方法啊???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预算充足的话去基地买个点屏器

网友:
点屏器点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预算充足的话去基地买个点屏器

除了点屏器,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点屏器,还有别的办法吗???

找个一样的屏接到你机器就知道啦

网友:
请问,基地的点屏器多少钱,??能点多大的屏,是所有的屏吗???

网友:
用点屏器呀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就可以点屏

网友:
LCD的话可以用液晶通用驱动板可以点屏

网友:
为何要测灯管,拿个灯管测这边也行啊。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试不就知道好坏了吗。

网友:
用点屏器呀 或者通用板试下

网友:
装笔记本上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