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发现一个G31挺郁闷的问题!关于32.768的!没波还跑码!!!

楼主(2015-04-23):
不是说32.768K不良会导致不出发或者不跑码码吗?之前在迅维买了一部示波器!就抓波了!发现G31的32.768K!测不出来!以为自己没调试好!弄好在测!还是没32.76K频率!一会几白K一会几K!这应该是不正常了吧!测很多次了还是一样!不过他既然是开机跑码显示!这我就郁闷了!而另一块有32.768K频率!不过波形跟频率都很不稳定!是不是这也是不正常啊!而这块频率和波形不稳定是不跑码的!这下脑子彻底混乱了!!求解释啊!
32.768一边有32.768K一边没有是不是也是不良的啊?

网友A:
对于32.768不起振可以跑码的我深有体会。MSI G41M-P33 COMBO的主板,做了南桥之后32.768K的晶振很多都坏掉了,郁闷的能开机,但是USB全部不能用,被坑过一次,后面做了南桥的一有问题我就用示波器往那里戳。

网友B:
32.768测不到波形很多都跟市电有关系!或者使用什么部分工具 如电动螺丝刀,会造成成低频率的晶振在用示波器测试的时候测不的波形或者波形很乱!如果有接电动螺丝刀的,把电动螺丝刀的变压器电拔掉,一般会比较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于32.768不起振可以跑码的我深有体会。MSI G41M-P33 COMBO的主板,做了南桥之后32.768K的晶振很多都坏掉 ...

就是说如果32.768坏掉可以开机的会有部分功能不能用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2.768测不到波形很多都跟市电有关系!或者使用什么部分工具 如电动螺丝刀,会造成成低频率的晶振在用示波 ...

但是为什么别的32.768K可以测到呢?如果跟市电无关那么就是32.768K的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如果32.768坏掉可以开机的会有部分功能不能用喽!

是的,不过这种情况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相对来说,32.768坏掉,不触发的多些。

网友D:
没试过,都是用万用表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试过,都是用万用表测

用万用表!有电压不一定起振的!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为什么别的32.768K可以测到呢?如果跟市电无关那么就是32.768K的问题了吗?

如果是别的32.768可以测到,那就可以确定与市电无关,部分板子的焊点氧化也可以造成测试不到,可以先烙铁加焊一下晶振焊点再进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