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习—技嘉GA-MA770T双路供电无待机电压一例。

楼主(2015-04-23):
主板型号:技嘉GA-MA770T-US3
外观检查:电容无鼓包漏液、MOS管和IC无明显焊接,正反PCB板无刮伤断线。
短路检测:3VSB、USB、VCORE、内存、桥、总线、CPU供电无短路。
待机条件检查:插上ATX电源和诊断卡,主板待机灯不亮,测得0V。
流程:1.检查3VSB转换电路稳压器,稳压器型号1085输出0V,输入也是0V。第一反应是ATX电源没插好,查紫5V电压5.16V正常。

2.怀疑紫5V到稳压器断线,直接测稳压器输入端到紫5V不通,数字350左右。脑袋档代码一会儿,习惯性电脑看看有没有图纸,找到相同型号MA770-DS3电路图也可以用,看到3VSB来源3VDUAL,脑袋活了,遇到了双路供电5VDUAL转换电路。教学资料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双路供电故障会引起无待机电压或假自动上电(串路:诊断卡灯亮绿线高电平无输出)。我对不起徐总,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双路供电不够重视,深深忏悔。

         3.根据电路图原理,待机未触发时,3VDUAL由5VDUAL通过稳压器1085转换而来,而5VDUAL开机后的工作方式是由运算放大器393和N沟道MOS管Q37降压而来,待机时由P沟道MOS管Q293输出。

         4.需要注意的是Q293的1脚上有两个信号,分别是5VDL_G1和P_EN。5VDL_G1的来源为:PWOK是ATX输出各组供电后延时发出的5V高电平,未开机时为0V,故U17A正向输入端小于反向输入端,393比较器1脚输出高阻态,5VSB经过R304上拉为5VDL_G1高电平。P_EN来源于5VSB经过R3068和R3067分压后到达Q145的B极,Q145为NPN三极管高电平导通,5VSB经过R3070和RS4分压得到4.6V高电平,经过R3073到达Q416的B极,Q416为PNP三极管,高电平截止,通过Q428产生P_EN开启P沟道MOS管Q293工作,5VSB输出为5VDUAL。

       5.一路测量过去,发现Q416每个脚都有值,并不复合电路图中的逻辑关系,脑袋再次死机,思索无果,求助徐总得到指点,Q416实物被换了管子。恍然大悟。事实证明个人理论知识不够扎实,不能灵活运用,维修思路存在很大问题需要整理,晚上写完复位作业,想来今天的板子意义颇深,特发此贴以警示自己,基础一定要过硬,思路一定要活络。
         此块板子的故障制造给予了老师们对我们学员的良苦用心,在此深深感谢徐总和农助教的默默付出,润物细无声。

        注:昨天的帖子有朋友问到为什么不将发现的故障予以修复,其实这点是老师们的良苦用心,让我们找故障的目的是养成每个人的维修思路,修复板子本身没有价值,而且修好之后还要麻烦老师再次制造故障给其他学员,浪费学习资源,故只让我们找出故障,并判断故障产生原因即可。

              拍摄的时候忘记把万用表上的DIY铜刷取下来了,请大家不要在意这些细节,黑表笔固定在PS/2接口上的。

补充内容 (2015-4-24 12:34):
第4点更正一下,U17A正向低于反向输入,输出为低电平,低电平信号与上拉电阻R307没有关系,所以5VDL_G1为低电平。加上本帖回复里网友NECO的分析,Q293两个信号两个信号5VDL_G1和P_EN都是低电平,满足P管工作条件逻辑

网友A:
楼主发贴很积极哈   希望继续保持   加分鼓励   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贴很积极哈   希望继续保持   加分鼓励   呵呵

前辈能指点下P_EN工作原理吗,就是Q428那个位置,还是有点小疑惑,具体说不上来。

网友C:
当Q415导通时其C极通过R3073拉低Q416的B极,Q416导通,5VSB从Q416的E极,Q416的C极,Q428上管输出 P_EN

Q428 下管没用,要用上,就是一个或门,在此应起隔离作用。

请大神们指正。

网友:
这么晚还在写贴子,楼主辛苦

网友:
分析到位!

网友:
有这种精神必成就未来大神

网友:
你在基地学习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贴很积极哈   希望继续保持   加分鼓励   呵呵

我发帖也很积极,怎么不给我加分呢?哈哈

网友:
想问一下,能有多少板子练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前辈能指点下P_EN工作原理吗,就是Q428那个位置,还是有点小疑惑,具体说不上来。

Q428其实就是电压导通钳位保护双二极管,当Q416处于高电平截止时候,5VSB电压就不会通过本身从E级输入到C级输出到Q428的正极,由于根据二极管的单向导通反向截止性质,当本身正级输入低电平时候,内部就会截止工作,故负极也会输出低电平,所以P EN信号工作为低电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当Q415导通时其C极通过R3073拉低Q416的B极,Q416导通,5VSB从Q416的E极,Q416的C极,Q428上管输出 P_EN

...

其实也有起到反向隔离作用.你说的或门电路差不多符合次类型,Q416在主板待机情况下,应该是处于高电平截止状态的,如果处于低电平导通的话,同理Q428也会正向导通,最后就会导致Q293处于高电平截止状态,5VSB无法提供给5VDUAL转换电路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也有起到反向隔离作用.你说的或门电路差不多符合次类型,Q416在主板待机情况下,应该是处于高电平截止 ...

谢谢你的详细讲解,因为天生愚钝,还需要细细琢磨,容我先记载下来,等周末再好好理解,再次感谢。

网友:
容我先记载下来,等周末再好好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E:
Q428其实就是电压导通钳位保护双二极管,当Q416处于高电平截止时候,5VSB电压就不会通过本身从E级输入到C ...

当Q428输入高电平时,输出端(P_EN)被钳位在高电平,但是,如果Q428输入低电平,且P_EN由于其他因素而导致的高电平不会被拉低。

网友:
学到了     分析的好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发帖也很积极,怎么不给我加分呢?哈哈

我没看见你发贴呢   在哪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当Q428输入高电平时,输出端(P_EN)被钳位在高电平,但是,如果Q428输入低电平,且P_EN由于其他因素而导 ...

Q428正级输入低电平,一般负极也会同时为低电平,当本身截止时候,应该是正级输入电压小于本身正向导通阀值电压,这个阀值电压一般是0.7V左右,而本身导通时候,然而却恰恰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E:
Q428正级输入低电平,一般负极也会同时为低电平,当本身截止时候,应该是正级输入电压小于本身正向导通阀值 ...

我找来了另外一半电路图,你再看看

P_EN 另外还接到了 Q293 这个P沟道的场管G极,且通过R309 电阻连接到 5VDL_G1 , 5VDL_G1又接到上面的比较器正向输入端,没有其他位置了。

我觉得设计时原本是要把这个Q293 的G极接到 Q428双二极管的另一个输入端

电路图在这个帖子里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1089-1-1.html
和这个型号有些不一样,仅作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Q416 G级处于高电平状态,这里本身C级应该是不会输出电压的.因为这个管子属于PNP类型的

是的,你看的这张图就是故障点的位置。一目了然

网友:
不错!Q416的G极是4.6V。S极是5VSB。PNP管低电平导通。G<D,PNP在待机状态下导通的。
楼主,有一个问题不明白,在待机状态下,Q416的电位是:G 4.6V,S 5VSB  DS导通后是5V
也就是5V的P-EN信号。为啥你在Q416各点都有电压的情况下断定Q416是坏的?你测得Q416
的各点电压是多高。
    第个问题!Q293你说是MOS管怎么有四个脚 ,四个脚 的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E:
q416损坏的话,本身在高电平情况下也会导通,这里Q416损坏各点电压应该是BCE为5V左右,其C级输出电压为E级输 ...

谢,明白了,楼主没有说测量电压,所以有点迷糊。
Q416,在G极是5VSB情况下是不应该导通的。此时是导通的。CE端也会有电压。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