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供电输出的mos管和电感发烫,有办法修到不发烫吗?

楼主(2015-04-24):
小弟也修了主板一年多了,只是对这种发烫的mos管和电感没辄,有时候还会遇到电感发出吱吱的声音,
有大神能说明发烫的mos管和电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有办法修复?

网友:
是电感质量不好,还是电流太大引起的呀

网友:
换呗,,找个质量好的!!

网友:
模拟电路会发烫,个人认为

网友A:
供电不平衡导致其中一相电流过大发出响声,请检测每一相电压进行对比维修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平衡导致其中一相电流过大发出响声,请检测每一相电压进行对比维修 。

那请问一下板主,向华硕或是技嘉得主版,南侨供电很容易发烫,都热到把PCB版背面变色了,很明显就是很高温,连南侨整个都热到不行。
如你回覆所讲的,其中一相供电,那应该只是局限于CPU供电部分吧?
那如果像南侨供电只有一相的要如果检修,因为他电压也是在正常的1.5左右,顶多1.6V,我有尝试过换MOS管和旁边的DIP电容,但也都是没结果,都还是很烫。

网友:
把PWM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
负载过重也会引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