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之EEPROM

楼主(2015-04-24):
                                                驱动板之EEPROM

      多数驱动板上有两个EPROM,其中一个与MCU和VGA信号线相连,常见型号为24C21或者24C02,主要用于存储显示器的品牌、型号、生产厂商、最高行场频率、最高分辨率和刷新率、最佳分辨率。另外一个接MCU,主要用于存储开关机状态、画面亮度、对比度、颜色、位置、菜单语言等显示状态。
供电电压一般为5V或3.3V。

供参考

网友A:
这是要讲课吗?所有的驱动板都是这个功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讲课吗?所有的驱动板都是这个功能吧

    呵呵。是细化一些知识和概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是细化一些知识和概念。

好的,能不能配图说明一下,更清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能不能配图说明一下,更清晰

     呵呵!你真的想让我讲课啊!我得准备一下。开个玩笑。

网友:
与信号连接的存储片子里面正如楼主说的是显示器基本信息这个叫DDC存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真的想让我讲课啊!我得准备一下。开个玩笑。

这些知识真的需要讲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些知识真的需要讲一下

      在讲驱动板的整体工作原理时。希望能给你更多的这类知识的延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讲驱动板的整体工作原理时。希望能给你更多的这类知识的延伸。

谢谢,希望配图讲解。

网友:
如果想学会修改开机画面,这就的留心。

网友:
给学生们讲一课

网友:
如果讲的内容能帮到或最大限度的帮到大家!我是非常高兴的。这个论坛高手很多。说老师之类的是不敢当的。愿和大家一起进步。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