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魔平板机器人倒下了 不开机卡logo

楼主(2015-04-24):
蓝魔平板型号是w17prov3.0 8g的开机卡蓝魔logo界面 进不去 连接电脑可以发现新硬件  按音量-和电源键进去后 显示机器人倒下了有个惊叹号 ,上官网用官网的的刷机 不好使 怎么办呢

网友:
要刷机呀!系统坏了

网友A:
开不了机,还设计机器人倒下,真有趣的创意!

网友:
下固件,刷机

网友:
把电池扣下了,过5分钟再安上开机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不了机,还设计机器人倒下,真有趣的创意!

我的酷派也经常犯这毛病

网友:
网上买一个固件咯

网友B:
固件有 刷不了 卡刷和线刷都试过了 关键是机器人模式什么都干不了 音量上下键都不好使 电脑也发现不了硬件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刷机就好了  得去找刷机包和教材 很简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固件有 刷不了 卡刷和线刷都试过了 关键是机器人模式什么都干不了 音量上下键都不好使 电脑也发现不了硬件

我教你的方法用了没有呀?

网友:
卡刷  或者强刷吧

网友:
别盲目刷程序,找到对应你pad的程序,对 了再刷,不然你后悔莫及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系统坏了呀

网友:
系统中箭身亡了,没看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教你的方法用了没有呀?

已经试过了 不好使

网友:
双清一下看看,不行就刷机。

网友:
刷机刷不了 按音量-和电源之后那个机器人是倒下的在这种模式下啥都干不了 按音量+和电源没反应 关键是 机器人倒下的那个状态连接电脑是发现不了硬件 的

网友C:
按声音键有没有出来一下数据选项

网友:
机器要先root 在刷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声音键有没有出来一下数据选项

任何反应都没有
有反应就好了就能刷机了

网友:
刷不了可以把电池先断开,电脑连平板数据线接上后把电池接上,后面按正常步骤刷机,遇到过几台都是这样刷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