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G苹果5s 指纹不好用怎么修复求思路

楼主(2015-04-24):
是不是正品,回收价多少合适?

网友A:
楼主是要卖还是修指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要卖还是修指纹?

是修指纹。

网友B:
是不是以前把排线扯断了。换的排线?好像可以重写,某宝上

网友C:
2000回收的吧  我卖了部 港版 32G金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以前把排线扯断了。换的排线?好像可以重写,某宝上

您是说刷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0回收的吧  我卖了部 港版 32G金色

这个是正品吗?

网友D:
去官方查询序列号或者IMEI。指纹,拆开查看返回键座子。

网友B:
不是刷机。指纹和主板对应。

网友:
要看手机通用的序列   有些可以刷写的  才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刷机。指纹和主板对应。

那什么是重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官方查询序列号或者IMEI。指纹,拆开查看返回键座子。

你是说可能是返回键座子脏了或不返回了吗?

网友B:
百度,百度不行就谷歌啊。老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百度不行就谷歌啊。老兄。

谢谢,忘了这回事了,你修过类似毛病吗?

网友E:
楼主的机器是美版的,不是原指纹坏了,就是组装机器(后者几率大)小心卡贴  指纹是无法修复的 希望能帮到你 不建议回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机器是美版的,不是原指纹坏了,就是组装机器(后者几率大)小心卡贴  指纹是无法修复的 希望能帮到 ...

指纹不修复,别的功能影响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指纹不修复,别的功能影响不?

别刷8.3系统,升级系统或者还原系统会指纹报错53。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刷8.3系统,升级系统或者还原系统会指纹报错53。

不刷系统,直接用,有没有影响呀?

网友:
没有办法修的,指纹识别是一台机器就配一个,坏了就用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