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g455 笔记本有edid波形 接屏不显

楼主(2015-04-24):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的g455 更好过显卡 现在
示波器
测试edid波形正常 接屏还是不显 已经没思路了望大神指点 可以有偿服务 下面是示波器的截图
EDID波形

网友:
那外接怎么样了 EDID正常 主板问题就小了呀 这个板子也是个问题板子呀 CPu 显卡 北桥 USB接口都是易出问题的地方

网友:
换屏试了没

网友:
屏换了 外接也不行额

网友:
北桥加焊过

网友:
修好了么 我也有一台

网友:
头都大了 成本都花了不少 要是修不好就亏大了】

网友:
平供电有么 单六数据线有电压么 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重点查屏的供电

网友:
查屏供电,开启、亮度信号。外接都不行,多半还是主板有问题。大小写有反应没

网友:
刷写下EDID的资料。

网友:
搞显卡 不行再搞北桥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北桥有没有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