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3S不通电一波三折

楼主(2015-04-24):
接了一台同行机子,插上电流表不通电,几分钟把机子拆散,首先维修最基本的就是一看 二模,三测,发现电源接口附件全部变形,电源接口已经空焊、(华硕通病)马上补焊、一通电电流表马上显示大短路、抄 不就是焊个接口吗,我有这么差的手工吗,马上用万用表打一下阻值发现主板已经大短路了,仔细看一下主板,电源接口一个附件的一个小电容彻底变黄了,马上找个料板换上去,打一下阻值变正常了、继续通电电流表显示00.1.按下开关没有反应,哎,马上扫一下几个电感、阻值都是正常的,上一下论坛看一下有木有通病,结果还真的是有,各位大神们都说是上啦电阻引起的故障,于是我就测一下发现都是正常的、不管了直接从料板找个RT8206A换上去,几分钟过后插上电流表电流一直上去,心里窃喜,马上吧机子装上去试了半个钟机子,直接来个死机,断电后又不触发、心里又气又骂,马上吧机子拆散,重新焊一下又可以了,我这是啥手工,服了我自己,继续装起来,试了几分钟又挂了、等过一阵子又行,真是不稳定、找个全新换上去RT8206B,十分钟左右换上去,现在无铅的芯片换起来真是累、继续通电,电流上电1.1截止,吧屏幕装上去没显示、插插内存,换内存,又不行。马上又仔细观察我焊的地方,都很正常的,难道是没有焊好引起的,重新焊一下,还是不行,于是换个旧的上去还是不行,难道是CPU坏应该不可能吧、吧我整个人搞晕了、直接放到一边去,一天过后心里想华硕的机子BIOS也坏的多,再网上找了一遍,直接刷,接上电流表上去电流有所改变直接能跳到1.4马上找屏幕试一下/还真的是行,找个是BIOS测试过没有问题

ASUS X53S K53SJ BIOS.zip

网友:
LZ有点太冲动了,会不会8206以前也是好的呢

网友:
真有耐心,是我的话干桥不行就放弃了...

网友:
估计就是BIOS引起的问题啊  楼主

网友:
不错,还是个新手吧,这种现象很常见啊

网友A:
我觉得问题没抓准可能是华硕的排阻们   这个机子说不定要反回来

网友:
LZ有点太冲动了

网友:
条件都满足就刷BOIS

网友:
bios造成不稳定

网友:
ASUS的机子可要仔细的来,不然会很痛苦的

网友:
厉害呀!!!思路又开阔了

网友:
呵呵,慢慢整总会把他修好的

网友:
rt8206 a b 我记得好像不可以互换啊?

网友:
楼主思路有点乱,一通换。。。

网友:
时开机,时不开机应该是BIOS导致的。。。

网友:
新手上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问题没抓准可能是华硕的排阻们   这个机子说不定要反回来

目前一直没拿回来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