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D壳X42J 版号K42JR 内存贴纸K42JZ

楼主(2015-04-24):
开机掉电的。表现为开机后电流上到0.2后。跳到0.8.大概停5秒后上至1.5.然后在1.7--1.8--2.1慢慢往上走。这时候机器不亮,键盘大小写灯没反应。过个几秒钟电流降到1.5.再过一会儿电流直接降到待机状态。这时候散热片很热。以为是温度过高引起的,但是掉电后按开机键又可以直接开机。不知道是不是温控电路出问题了。特来求助

网友:
这里是台式机!!

网友:
请管理员移到笔记本版块吧

网友:
我的隔离MOS管这块烧了,下的点位图都不对

网友:
都慢慢上到2.1了,还断电,有点高吧,散热没做好?

网友(2015-05-27):
好像显卡烧了吧

网友:
   看你这情况   显卡的可能性很大啊

网友:
   你加热显卡看看会不会亮机啊

网友:
BIOS刷一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