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触控板 问题

楼主(2015-04-24):
触控板   和小红点的吧线路连接  正常 但是不能使用   驱动也安装不上,求解

网友:
有没有带换

网友A:
到bios里从新设置一下 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bios里从新设置一下 试一下

没用   ,,我也拆过其他的thinkpad   但是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