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A 背面断线 不加电

楼主(2015-04-24):
联想一个H61的主板 正面型号是 IH61MA  背面型号是H61H2-LM5 背面断线了,链接上之后测试不加电  断线位置是在内存槽旁边 断线电压为3.3V 之前修到过 是换IO芯片好了。芯片型号是8728F-FXS 但是这次换了还是不加电 桥也换了也是不行,求解、有修到过的吗?是不是有通病啊 修到好几个背面断线的了。   。。。

网友:
期待来铜鼓嶂的机器啊

网友:
最好找个图纸看看待机,开机条件有没有什么异常的

网友:
一般断线都是短路多,一定要注意打值

网友:
还是找图纸把

网友(2017-03-15):
按不触发查待机条件

网友:
故障解决了没有  我也遇到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