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显示点亮都正常过半个小时或几个小时屏就暗了

楼主(2015-04-24):
新手显示点亮都正常过半个小时或几个小时屏就暗了 ,能看到里面字。这种情况麻烦各位大神 分析下  是哪些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问题

网友:
但是在开的话,还是屏暗,电源灯是绿色。要冷机几个小时候再开可能会好

网友:
改通用高压看看是不是高压电路有问题

网友:
感觉像高压的问题

网友:
谁能给点建业~~~~~

网友:
连问都不会问 还怎么帮你解决 笔记本型号 屏是什么屏 LCD还是LED

网友:
明显灯管或者高压板问题,如果是飞利浦的190ew直接加焊灯管就好了

网友:
问的确实不明不白,看的糊里糊涂

网友:
灯管 滤波电容 灯管检测电路

网友:
灯管问题,用一个备用灯管试着一个个代,上灯管易坏,一组两根的要一起换

网友:
灯管坏了 换吧

网友:
这种问题不是高压就是灯管的问题, 排除法呗,,线用通用高压条换上去测试,不行就是灯管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