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5 掉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5-04-24):
  昨天早上 一个客户拿来一台联想Y485说要装系统的   装的过程中发现读盘很慢,   硬盘检测N多坏道,  给顾客报价换硬盘,  其中过程不表, 麻溜的换上硬盘,分区,GHOST系统, 接下来进去主菜了,  装好之后 进系统不断的重启,重启,   以为是系统没装好,  然后强行关机, 打算重装。
结果悲剧来了,   直接开不了机了,   心想刚才重启莫非是内存的关系?  换内存 故障依旧,  好吧  上可调电源  显示 电流跑到1.7A左右就在这个位置上上下下 就是死活跳不过去,  其中有一次跳上2.0左右 亮一秒中 马上掉  又重启,   看样子好像是内存没过的感觉, 好吧 论坛查各位前辈的资料, 竟然华丽丽的一大堆掉电的,但貌似都是进系统掉电 显卡驱动的问题,  跟我这完全是两码事情,
忘了说了  这个机器是AMD的CPU  A10-4600的    本着以往的常规经验,  AMD的板子 有问题直接先干桥,  拿起疯抢450° 风力5档  对着桥呼呼呼的吹了7-8秒,  然后 上电 装系统  一路顺利的过关,  由此判断 可能是桥虚焊,  加焊之后 为了保险起见  在桥芯片上盖了一片散热片涂好含银硅脂, (本来这个芯片上没有散热片的)     装好通知客户取机。。。

顺便吐槽下AMD的机器 真的是坑啊  图片忘记拍了  就纯文字手打吧

网友A:
你这温度怪吓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温度怪吓人

  你一般多少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温度怪吓人

  你一般多少度呢

网友:
会不会有点低啊?

网友B:
幸亏热了好了,不然就惨了,AMD太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幸亏热了好了,不然就惨了,AMD太坑了

你说的是 爆浆?

网友:
这个机子北桥坏的很多呀

网友C:
450有点大哦,不敢开这么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50有点大哦,不敢开这么高

  貌似我一直都是这么高···

网友E:
四百多度不怕爆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四百多度不怕爆珠啊,

  至今为止没爆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温度怪吓人

楼主厉害   学习了

网友:
高手自在民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貌似我一直都是这么高···

我一般就350

网友:
只是用风枪试下,然后bga

网友:
楼主爆吊了。  不怕450爆浆、?            真是高手在民间。

网友F:
加焊桥好的,这个过程就不简单。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一个北桥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焊桥好的,这个过程就不简单。

AMD的桥故障率高

网友:
是通病机啊

网友:
这样也行  学习了

网友:
是散热的问题吧

网友:
AMD的芯片组啊

网友:
AMD芯片组的桥太爱坏了

网友G:
风枪只是看下是否是这问题,确定的话BGA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风枪只是看下是否是这问题,确定的话BGA下

所以  我后面有说加焊

网友H:
你这个 客户怎么说   你买单还是???

网友:
楼主厉害 不用bga那

网友:
是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秒杀很厉害啊,经验还是有的好

网友:
400℃不暴吗

网友:
AMD不吭  我们维修也没得做啊

网友:
感叹AMD的机器,苦了客户,美了搞维修的

网友I:
"450度,风力5极,7-8秒“,楼主你吓着我了,我比较胆小,我一般380度,3极风,手摸所吹芯片背面,手不敢摸立马停,也可能艺高人胆大吧

网友:
450度   风力5档   这不是吹桥的节奏啊   这是要拿风枪下桥的节奏啊     建议低点吧

网友:
楼主牛B啊450都敢上爆珠你就有的乐咯

网友:
amd的机器就是吭呀

网友:
温度高了一点。我就380左右

网友:
看来450 确实有点高啊··虽然没有爆过浆  但以后还得注意啊

网友J:
楼主不怕很快返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 客户怎么说   你买单还是???

我自己买单呗··收了换硬盘的钱 他的硬盘有坏道,但是 故障和维修跟他说过的   做了雷锋要留名,  下次再坏了  就有理由收换桥的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450度,风力5极,7-8秒“,楼主你吓着我了,我比较胆小,我一般380度,3极风,手摸所吹芯片背面,手不敢摸 ...

不能老是对着桥吹,  不断的移动吹  反正我没爆过

网友:
用BGA加焊了  光用疯抢吹 没用的 最多个把月肯定返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楼主不怕很快返修吗

用BGA加焊了之后  涂了硅脂盖了个散热片  一般来说 不会很快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BGA加焊了之后  涂了硅脂盖了个散热片  一般来说 不会很快返修的

我以为你就风枪吹下

网友K:
好吧,遇到这种情况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和客户说

网友L:
加焊桥会不会用不久呀

网友:
是的,这么高的温度吹不怕吹坏吗?

网友:
AMD的没跑码  都是北桥虚焊的多

网友:
amdfghyjrnur m76rk67

网友M:
恩  说的好有道理  我竟无言以对

网友:
还好你整好了,不然客户让你陪钱了

网友:
你这温度有点吓人了   还好这机子修好了  要是修不好 和客户就扯不清了啊

网友:
装系统搞得修机那你不是白修了,

网友:
    先收藏   下次碰到就少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好吧,遇到这种情况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和客户说

看客户好不好说话了  还有就是尽量把责任怪到机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恩  说的好有道理  我竟无言以对

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L:
加焊桥会不会用不久呀

你还是没仔细看  我用疯抢吹了之后  有说加焊哦  用BGA加焊了之后   上了散热片涂了硅脂

网友:
明天干一下桥试试》》》

网友:
ADM的机器就是那个桥真心的好出现这个问题   虚焊得严重

网友:
这样用不了多久吧

网友(2017-09-01):
厉害 楼主确实厉害 长期在450度 烘烤桥.......

网友:
AMD的都是加焊用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有不行了

网友:
风力2~3                 温度不要超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