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求大神帮我 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2015-04-24):
显示器 看了半天电视剧都好好的 突然黑屏 指示灯都不亮了 拆下来测量 5v有 18v一侧有马上变1了 放了几个小时有正常了 显示器一切都好 又看一会又黑屏 现在上电测量电源板19v 5v 都有 驱动板插上肯定亮 正常显示了 不知道哪里问题
二极管
问题不大 那事哪里出问题
黑屏

网友A:
应该电源部分查下吧
哭泣的幸福
恩我测过;额好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电源部分查下吧
恩我测过;额好的

网友:
电源部分的问题是大点

网友:
重点查下电源部分

网友:
应该是电源带载不良

网友:
查电源发烫不,电容凸出来没有?开关按键漏电也查一下。

网友:
估计是电源板电容不良引起来的。。

网友:
有电容漏点了 慢慢搞吧

网友:
电源板 看看是不就是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改通用板吧。

网友:
替换的测试了

网友:
电源板上的滤波电容先换新试试,不管外观有没有鼓包的。

网友:
电源板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