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20I

楼主(2015-04-24):
机器进系统就有背光无显示。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显卡换过了CPU换过了

网友A:
最好是配图文字说明

网友:
屏接口供电怎么样

网友:
最好发详细点

网友:
显卡 屏线 和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配图文字说明

去掉显卡驱动进去就好的安全模式也好的。过欢迎光临就有背光无显示。显卡作过换过。CPU 换过。没有TV小板的这个机器。

网友:
去掉显卡驱动进去就好的安全模式也好的。过欢迎光临就有背光无显示。显卡作过换过。CPU 换过。没有TV小板的这个机器。

网友:
去掉显卡驱动进去就好的安全模式也好的。过欢迎光临就有背光无显示。显卡作过换过。CPU 换过。没有TV小板的这个机器。  屏供电不会的进系统之前都是好的

网友:
你或者换个硬盘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