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 板号 BA41-00774A 上电电流过大,掉电

楼主(2015-04-24):
修到一台三星R25的机器,板号为BA41-00774A, INTEL 945的芯片组,独显,显卡GF-G07300T-N-A3. 上可调电源,待机003.加电后,电流狂奔至4A左右.掉电.马上测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怀疑后级有短路现象,但查完一遍,也没有短路的现象.换CPU试试吧.换完CPU后,电流马上跳到1.11A 1.12 ..1.15  .....1.2.....1.21......,. 反正是0.01的往上加,CPU供电也有.各大电感的电压也都有,再换一个CPU还是一样.CPU供电芯片 U6的12脚也发出PWRGD的电源好信号,

网友:
南桥也发出了PLT_RST的复位信号,不上CPU的话,电流在0.65A左右,没有变化. 发现一个有疑问的问题,Q7和Q31 在板上测量时是短路的,拆掉下来后,测量正常,
加电后,后继电压也正常, 而且不上CPU的时候,CPU的供电也都有.

EC的 LPC3_LAD(0-3)82脚-85脚,全部有3.3V的高电压. BIOS也刷过,显卡重新植过球,故障还是一样.无解,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衡水老乡啊

秒杀秒杀 -5

网友:
显卡有些可疑

网友:
CPU 背面有没有大电容。

网友:
还是主板上有短路,要慢慢查了

网友:
等待高手的出现吧  都是学习来的 哈哈

网友:
是不是桥有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啊

网友:
三星的板层容易变形

网友:
遇到过上电从0.01直接跳到4.0的,换CPU好了,楼主这个换过CPU还没好属于疑难杂症了

网友:
CPU 有没有复位呀

网友:
这个应该是后面还有短路

网友:
我最近修了2台,都是CPU供电芯片不良的,你最好也换下。

网友:
你的CPU供电芯片的型号是SC452吗?也是电流0.01的往上升吗?换了就没事了?

网友:
显卡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的电流一点一点上  就是没跑马  CPU发热了  电流肯定是会一点一点上的

网友:
最看不惯你们这些灌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