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新款retina 13.3寸A1425版号820-3462-A

楼主(2015-04-24):
机器送来的时候是说进水,检测没有待机电流,拆开看,散热片下面有发霉,清洗之后有待机电流,但是要断电,跑到0.315掉电重启,以为是电池问题,更换电池问题依旧,测试不用可调电源,公共点无电压,电池输出脚也无电压,应该是电池没有检测到,没有给电池发送开启输出电压的信号,但是充电芯片已经更换过了,好像电池检测的两个信号是有io发出的,现在无法判断是不是io没有发出信号,,没有弄懂主板没有电压,io怎么发出信号的,电池的几个脚都没有对地短路,按理说,两个检测信号是应该有3v左右的电压才能使io发出开启电池输出电压的信号,有没有遇到过这问题的高手给点思路啊附上点位图和pdf

APPLE A1425 820-3462.rar

网友A:
这也有可能主板哪个信号断线导致的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最难搞了 什么  仔细看一下 一个个电压去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有可能主板哪个信号断线导致的啊

电池座上的阻值正常啊

网友:
已经解决,是主板上有个插销螺丝要装才行

网友B:
哪里的螺丝  ?螺丝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的螺丝  ?螺丝会引起这个问题

SH6950,一个SYSDET_3_4信号要被拉低才能放电

网友:
只有苹果才会出现这么奇葩的问题把

网友:
手上刚接了一台和你这个故障差不多的同款机,只是一修哥的水平太不行了,焊功和一般的电工差不多,象苹果这种小器件的主板,他都本不适合修整板焊得一踏糊涂,先恢复各个地方的焊接件再从头修过。谢谢楼主的提醒!

网友:
楼主你这样只有自己对着图慢慢研究了别人很难帮你

网友:
用苹果的线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