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 维修勿喷!附上BIOS

楼主(2015-04-24):
  机器型号 R428
 主板版号 BA41-01350A

今天碰到一台三星R428机器,(故障一) 上电试机,发现待机偏高,0.17A , (心里暗喜这不是南桥背面RTCRST电容引起的嘛)要是那电容问题,都可以不用全部拆机都能解决的事情,  果断把硬盘部分拆开,就能拆掉那电容, 结果待机正常了,却触发0.44A-0.67A,一格一格的电流向上跑,看这电流惊呆了,以前修这款待机高基本上拆掉电容就好了,现在看来肯定不显示,一格一格的跑,怀疑内存,拔拆,换一条,插不插内存都一样电流代表不过内存,无果,(故障二)只好拆机器了,上论坛找找看有没BA41-01350A图纸,一找没有,手上刚好有BA41-01215A的,只好参考着用了,这款有采用NEC大电容,滤波不良也会出问题, 先看下它NEC正常不,测量滤波正常,那就不是它问题了,打下个个电感的阻值,都正常, 测量个个电感电压, 发现L8这电感没电,用01215A的图纸看看,是产生1.05V的, 查U515芯片, 1脚EN 3,3V有开启,4脚10脚均有5V,看这都正常啊,只好更换芯片,发现居然没有51117这芯片了,只好用RT8209E更换,看针脚都一样,就换上去了,上电,电流唰唰的跳了上去,也有回跳, 万用表量L8电感也有1。05V, 就上屏一试就亮机了 ,由于RTCRST电容出问题,会导致COMS电池慢慢损耗电,直到没电,更换COMS电池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附上BA41-01215A图纸, Samsung Np-R428 DDR3

网友A:
干完通病,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修好就是技术

网友:
感谢分享,果断拿走

网友:
我上次修一台待机高是3 5V芯片问题,也有修过RTCRST电容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完通病,还有其他问题

我喜欢有通病的机器,好修!

网友B:
还好知道通病的地方,要不然有得找了

网友:
学习了 。现在觉得电路故障越来越小了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这种还算好修,

网友C:
一台机器遇到两个问题的确让人头疼

网友:
通病先检查,在排除其他方法,学习了楼主

网友D:
这机器RTC电路经常坏吗?
学习了,待机高干RTC电容

网友:
先换一个试试,不行再刷。。

网友:
收藏,通病,收藏通病

网友E:
这个三星通病很爽的,我一般碰到都没有像楼主的机器有两个问题,基本把这电容一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三星通病很爽的,我一般碰到都没有像楼主的机器有两个问题,基本把这电容一翘就好了

我也修过很多台这电容问题的,   不过修的越多台,总会碰到一台故障多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RTC电路经常坏吗?
学习了,待机高干RTC电容

这款就是爱坏, 论坛上很多人碰见过!

网友F:
今天修台,是 显卡坏的。开机不显,客人是清灰,没上风扇线。后试机就掉电,在开机没显。换显卡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修台,是 显卡坏的。开机不显,客人是清灰,没上风扇线。后试机就掉电,在开机没显。换显卡好了。

风扇线没插, 久而久之,显卡发热就虚焊了!

网友G:
通病  我喜欢啊

网友H:
{:4_110:风扇线没插 这个人   清灰  真*脏话*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通病  我喜欢啊

   因为通病的机器,修起来快,也不容易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4_110:风扇线没插 这个人   清灰  真*脏话*专业。。。

客人清灰,风扇没插,有可能是刚开始客户要清灰,后面又不清了,所以被人家风扇线没插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知道通病的地方,要不然有得找了

一般知道有通病的话, 都知道在哪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台机器遇到两个问题的确让人头疼

尤其是每次不开机的机器,修开机了,却不显示了,最烦这种的

网友:
学习了。好给力 阿

网友:
不错,有图片有真相!

网友:
还不错  继续努力

网友I:
如果我也有编程器 该多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我也有编程器 该多好啊

去买一个呗,一个也就几百块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完通病,还有其他问题
通病只是找到了突破口,最起码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

网友:
我也是醉啦!

网友J:
这些个问题还是比较明显都不用大动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