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救中,tps51123外围有点迷糊

楼主(2015-04-24):
一个b460笔记本,tps51123的16脚没了主供电,下面烧了个洞洞,飞线过来之后待机很大0.3左右,tps51123发烫,换了个51123之后,还是发烫,测17脚阻值很小,只有30偶左右,17脚5v被拉低了,风枪吹下那个烧了的洞洞,居然阻值有变化,估计是洗板水在里面造成短路,但是无论怎么加热那个洞洞,最后还是80偶左右,不正常,狠心一刀从17脚外面切断,待机0.015左右看起来正常了,17脚的5v也正常了,但是这个17脚连到哪里了呢?看了图纸,就是2个电容c666和c667接地了,还有一个tp75,好像是个测量点,其余不知道到了哪里,现在待机3v 5v还是没有,图片还是不会弄

网友:
等大师指点迷津啊!!

网友:
是现在是看不出这个tps51123产生的5v-aux-s5到底去了哪里啊?

网友:
说下tps51123和tps51125的互换问题:我的有个好板是hp的,换了b460上面的51123之后通电直接上了电到了0.17左右,然后换回去那个原来的51125,也是这样了,开不了机了,换的时候我焊好还洗刷刷,电筒照照各个脚,确认没问题才通电的,看来不同的机型互换也是不敢百分百确定可以的

网友:
看看有没,烧坏周边电阻

网友:
13脚5v正常,14脚0欧电阻正常,18脚的r373是空位,原来就没装的
,现在就是不明白这个5v怎么没了去向,电路中那个g107是什么意思啊?高手莫笑,盼指点!

网友:
楼主找个点位图查查。。。

网友:
楼上是李明飞的朋友吗?

网友:
新疆的李明飞

网友:
哪位高手能说下待机的3v5v产生的步骤,待机电感上3v5v和这个8脚17脚的3v5v是什么样的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