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坏了怎么保存桌面文件?

楼主(2015-04-24):
今天有台主机进不了系统了,开机就看到一个鼠标箭头在那里进不了,安全模式也进不了,硬盘没有坏道,不能直接装系统要桌面文件,进PE后Documents and settings拒绝访问,用Diskgenius分区工具点Documents and settings没反应,我是新手只会这点,请高手们指教一下?

网友A:
进入pe,然后用恢复软件,恢复c盘得数据看看行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入pe,然后用恢复软件,恢复c盘得数据看看行不

同意,可以这样尝试一下

网友B:
要告诉楼主的是:你这些操作要跟客户收费的哦

网友C:
系统是Win7还是XP,如果是Win7,那么你找桌面的路径错了

网友:
应该可以访问的, 不存在拒绝访问的情况

网友:
是不是在USER目录下

网友:
点那个地方没有反应是什么意思  是打不开吗 还是没有数据

网友D:
恩 谢谢大家资料已经考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恩 谢谢大家资料已经考出来了

可以说一下怎么弄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是Win7还是XP,如果是Win7,那么你找桌面的路径错了

Win7和XP的路径有何不同,能告诉我吗

网友:
进PE找到C:\Documents and settings文件夹在安全选项上改下权限,就可以访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要告诉楼主的是:你这些操作要跟客户收费的哦

这个还是绝招吗?收费几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说一下怎么弄出来的吗?

路径是user-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可以这样尝试一下

没试过这样太花时间了

网友:
这是我的电脑WIN7的桌面路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路径是user-administrator-desktop

那意思是说之前的路径找错了是吗?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搜索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是绝招吗?收费几何?

不是什么绝招,只是希望楼主不要白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什么绝招,只是希望楼主不要白辛苦

你还没有告诉我怎么收费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意思是说之前的路径找错了是吗?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搜索桌面

哦,记下了,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什么绝招,只是希望楼主不要白辛苦

这要问罗老师,我是打酱油的,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记下了,下次遇到试试

嗯嗯,希望能帮到你